[电源] 拆个lenovo 120W 19.5V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3-25):
做工还不错,体积大,重量也500多克,还是烧了。

网友A:
拆开后就不想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就不想修了?

没有那个技术

网友:
正品联想电源做工不错,修起来也比较麻烦。

网友:
704闷死的多。。见过好几次这种闷死的了

网友:
这胶打得也太随意了,话说联想代工厂都坠落成这样了

网友:
光宝代工的,做工应该可以啊~

网友:
变压器低压端,是否有电压很容易查吧。就当它是个大充电头来处理。

网友:
那个450v的大电容容量是多少UF?

网友:
主芯片边上烧了,估计主芯片也危险了

网友:
貌似是胶惹的祸。有的地方,胶能起到防水的作用,却阻挡了散热。有的时候在使用的过程中,胶脱开了和原件间有缝隙,就更容易集聚水分,在高压部分非常容易打火烧掉。

网友B:
前几天也烧了一个一样的,正看着“功夫熊猫2”,啪一声电源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烧了一个一样的,正看着“功夫熊猫2”,啪一声电源挂了。

是那只熊猫发大招的时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只熊猫发大招的时候吧?

忘记了,应该是……

网友:
请问有个类似的电源输出电压大约16.5V,一体机电脑不能开机 是电源哪部分问题?

网友(2022-03-21):
为什么打那么多胶,不要钱的吗

网友(2024-09-24):
同样的电源方口的,主电源芯片查不到,坏了两颗电阻,也不知道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