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对于交易区的sm3267ae慧荣测试架的量产工具分享

楼主(2019-03-25):
    慧荣主控目前是比较常见的一款主控,量产工具功能较其他的主控来说较为完善,支持的闪存也比较多,对于这款sm3267ae的主控,目前仍有新版工具流出,且版本比较全,有正片量产工具,正片带扫描版的量产工具以及黑片工具。这里就整理下这三种量产工具,分享给大家(工具来自网络搜集,仅供个人探讨研究)
测试架参考图

部分软件界面:

量产工具下载:(文件较大,只能网盘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A8M5wkuxqqoM0dzwynOSg     提取码:n1wz

补充内容 (2020-1-4 21:43):
https://pan.baidu.com/s/1eIxQe6wLAY_hsFeH-RkSCg

有联系我说原先的网盘链接失效了,这是更新的网盘链接

补充内容 (2020-3-20 17:38):
再更新下网盘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WSwRunBKyHbYvHObJcyTw
提取码:bimf

楼主:
Star_SM3267AE_R0518_Prescan.rar是正片带扫描版量产工具

Star_SM3267ae series_R0112.rar是黑片量产工具

sm32Xtest_V2.5.63_v1_Q1206.rar是正片量产工具

SM3267L AE 双贴 HVLJMFC 坑太多了.docx是网友经验分享

以上软件均来自网络

楼主:
测试架的售卖24小时后结束,在犹豫的伙伴们抓紧了,错过可就不容易再买到了(或者价格可能就更高了)

楼主:
有更好的工具的也可以分享上来

楼主:
目前发现 美光nw820 不适用于sm3257ae主控。

存在的现象是正常开卡通过,跑圈测试无论如何测试均正常,但存入正常数据大量写入大概率出现新增坏块并不认盘,坏块位置随机,已确认存储芯片为正常的并换过多个nw820测试,相同问题,同样芯片上sm3281则正常,怀疑目前nw820存储芯片固件不完善

有时间的坛友也可以测试一下sm3267ae配nw820

网友A:
主要的跳线基本测试出来了,但是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 USER-->xxxx MB,很蛋疼

DC5.5插座要插5V供电,1A或 2A都行,不插主控不会工作,插了9V 12V的直接死翘翘

第一脚对船开关,BGA  TSOP都是、

3D制程比如L06B,之类的要把电压跳线帽插到中间---1.8V、

有些toggle的BGA颗粒可以不用单独插那Toggle供电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跳线基本测试出来了,但是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 USER-->xxxx MB,很蛋疼
DC5.5插座要插5V供电,1A或  ...

这个测试架的跳线还是比较全的。顺便说一下,账号找回来了呀

顺便问一下,若有美光3d l06b 的nw820的话,麻烦测试下这个芯片,不论测试架还是直接上sm3267ae的主控板,都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卡正常,跑圈正常,但一旦写入正常的数据(非跑圈数据)就会出现随机位置的新增块(闪存已确认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测试架的跳线还是比较全的。顺便说一下,账号找回来了呀

试过L06B的Intel 32B2ALCMG2,64B2AMCMG2都可以正常开卡跑圈,手里没有nw820所以没办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L06B的Intel 32B2ALCMG2,64B2AMCMG2都可以正常开卡跑圈,手里没有nw820所以没办法测试 ...

NW820跑圈也是正常的,就是正式存数据的时候就开始出错了

楼主:
有好的开卡工具,测试架功能不比安国测试架差

网友B:
这个英特尔的29F64B08PCMF2    8ce只认到7CE,这个测试架不支持8CE的颗粒吗?有谁遇到过8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英特尔的29F64B08PCMF2    8ce只认到7CE,这个测试架不支持8CE的颗粒吗?有谁遇到过8CE的 ...

tsop48接口最大只支持4CE(售卖贴中也有明确说明支持1.2.4ce闪存)。而且这个测试架主控最大支持的是4CE,能识别出4CE以上但支持不了4CE以上的芯片,8CE只能上非tsop转接的安国或者903,再或者3268的8CE特殊的64Pin的主控(3268有48pin和64pin两种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英特尔的29F64B08PCMF2    8ce只认到7CE,这个测试架不支持8CE的颗粒吗?有谁遇到过8CE的 ...

3267不是只有4c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sop48接口最大只支持4CE(售卖贴中也有明确说明支持1.2.4ce闪存)。而且这个测试架主控最大支持的是4CE, ...

识别7CE量产过,但格式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67不是只有4ce吗?

谢谢,刚去看了下CE:1CE+1CE 2CE+2CE 4CE 三种类型贴装

网友B:
看来我还是等3280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还是等3280出来

新主控的兼容性不是太好,而且对闪存的支持也不广泛,虽然性能好点,但暂时也不准备碰3280了

楼主:
3D芯片基本都是1.8V供电的,同志们确定好电压再测试哦,不然轻则芯片滚烫,重则芯片挂掉

网友D:
这个测试架如果是双贴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测试架如果是双贴就完美了

3267AE是单通道4CE主控,做双贴意义不大且徒增成本

楼主:
测试架的指示灯亮起来非常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