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z668899”处来的输出12V电源板4N65

楼主(2019-03-25):
坛友“z668899”处来的输出12V电源板4N65

楼主:
坛友“z668899”处来的输出12V电源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z668899”处来的输出12V电源板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输出电流1.5-2A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1.5-2A应该有。

实测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不用测试了,这是小功率电源,一般用在通讯产品上的,如果壳还在,标签一定是12V1A。个别体质好的能输出1.5A,再高就保护无输出了。查的资料是MOS管,没实际估算价值,要看背面贴片的电源管理IC,一般是5脚或6脚的,规格书一定会标5~15W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