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 5号 7号 充电电池测评

楼主(2019-03-25):
之前跟充电器一起的倍量69充电器加电池套装

正极触点

负极触点

吸铁石能吸上

用电池测试仪测量一下内阻

某胜用了1年左右的2500mah的内阻高达171

某胜用了半年左右的1300mah的内阻30

某胜用了半年左右的2300mah的内阻26

用了1年左右的enelong的2100mah的内阻96

新的倍量1200mah的内阻28

新的倍量2200mah的内阻20左右

新的倍量700mah的内阻35

楼下继续,晚点发容量测试

楼主:
占楼 晚点编辑

网友A:
不知道耐用性怎样,就怕一年半载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耐用性怎样,就怕一年半载就不行了

69块12节包邮还送智能充电器

网友:
你看看充电器是不是全靠电池智能的。

网友:
便宜货就不要有太大的指望了。

网友:
这个牌子就是个坑

网友:
你需要松下

网友:
占楼没发?静待楼下佳音。

网友:
倍量电池太差了,自放电太快,容量也不足

楼主:
有一堆松下的18650 没地方用

网友(2019-05-07):
这个什么电池测试仪?想买

网友:
69块12节包邮还送智能充电器

网友:
它死啦烧的就是它吧

网友:
倍量的价格太便宜,质量肯定是不行的
我以前买过,8节2700带充电器套装。BC3100用500mA放电,测试电池容量是2500mAh左右,很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如何。
充电器是充电红灯,充满转绿灯,但是充满后充电器和电池依然都在发热,说明它只是充满电转灯,并没有停充或者涓流,说到底还是傻充。转灯应该是电池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就转灯了。
这种充电器也就是简单的用用就行了,真的太不专业了,我还怕把我的eneloop pro给充坏呢

网友B:
这内阻仪准吗?为啥我设备日本原装eneloop直流内阻在30mΩ左右,其他普通镍氢基本都在50mΩ左右?
动力镍镉1号内阻12mΩ
感觉你这个测出来的内阻好低,接近交流内阻了
我的是tec-06,也是放电测直流内阻,四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内阻仪准吗?为啥我设备日本原装eneloop直流内阻在30mΩ左右,其他普通镍氢基本都在50mΩ左右?
动力镍镉 ...

一样的呀,镀锡硅胶线,镀金探头,四线法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