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瓶车电瓶维修仪,三路输出

楼主(2019-03-25):
网上找的资料,刚做成功,网上的资料,基本正确,但二极管应改为4148,不然电流调不低,我利用了充电机壳,只做了三路,用了一个24v1.7A和12V2A电源各一个,我想能否用2个12V2A电源串联得24V和12V,这样材料好点体积更小.功率管拆了个电瓶车控制器得到6个.电流有一组有400多毫安有二组是200多,现还不知多大合适?

楼主:
有二个电流表是电压表改的,灵敏度偏低,取流线加长了点.

网友:
电瓶真的能修复?怎么修复?修复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修复效果怎么样?楼主介绍一下,另外那个八脚芯片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就一脉充充电器,能有什么效果,如果带负脉充或许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