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2W圆形LED灯板

楼主(2019-03-25):
早先买的几元钱的12W圆形LED灯板。使用的晶丰明源BP9926C方案的非隔离恒流电源,铝基板LED灯板,直径64mm(这尺寸,除了改装吸顶灯外,还可以用在飞碟灯、球泡灯里使用)。LED灯板用了24颗5730贴片LED,2并12串;点亮试了一下,发热不算很大,实测LED端工作电流175mA。这种2并的LED改装灯板,喜欢把LED端工作电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在150mA—180mA左右降功率使用,这样发热量小一些,使用寿命长一些。顺便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LED灯板用了24颗5730贴片LED,2并12串

晶丰明源BP9926C方案的非隔离恒流电源;检流电阻1R69(1.69Ω),改变其阻值,可改变恒流源LED端输出电流,默认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Iled=600/(2xRs)=300/1.69=177.5mA。实测空载电压145V,LED端工作电流175mA。

附:

相关链接:
拆一个12W圆形LED改装灯板
拆一个24W圆形LED改装灯板(3并16串)改LED端输出工作电流
拆一个24W圆形LED改装灯板
拆一个18W圆形LED改装灯板

网友:
+号看着变成X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我好象也撸有一个。。。。。

网友A:
到手我一般改在6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手我一般改在6W左右

一般比较看重LED端工作电流,根据具体情况来改。

网友B:
我很担心散热太小

网友:
灯珠比较密呢,注意散热

网友:
灯板太小了

网友C:
175mA觉得大了。个人觉得140左右好点。

网友:
1.X包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担心散热太小

灯板小了些,使用时需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5mA觉得大了。个人觉得140左右好点。

根据计算公式,改变检流电阻大小,可得到需要的LED端工作电流。将检流电阻换成2Ω的,LED端工作电流在150mA左右。

楼主:
到手1.1包邮。

网友D:
估计后面要加一块铝板才能正常用。
我买的七八个全挂了,全是灯珠烧,
都懒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后面要加一块铝板才能正常用。
我买的七八个全挂了,全是灯珠烧,
都懒的修了。 ...

灯珠烧估计LED工作电流有些大,再降功率使用估计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后面要加一块铝板才能正常用。
我买的七八个全挂了,全是灯珠烧,
都懒的修了。 ...

哈哈,这种便宜货LED芯片应该是0.2W的,甚至是0.1W的,你买几种最贵的国产5730灯珠回来对比过后就知道了,按0.2W甚至0.1W来用,再做好散热你看他会不会那么快就坏。

网友E(2019-09-24):
按0.1w改,改成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0.1w改,改成多大的电阻?

这种5730贴片,一般使用的是0.5W的,最大工作电流在150mA。这种专用恒流芯片,不是很适合小功率灯珠小电流使用,LED工作电流设置小了,会影响带载能力。
如果使用0.1W的LED,LED最大工作电流在0.1/3.3=30mA,Rcs=300/30=20Ω。理论上将1R69,换成20Ω电阻,即可达到所需LED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5730贴片,一般使用的是0.5W的,最大工作电流在150mA。这种专用恒流芯片,不是很适合小功率灯珠小电流 ...

就是这个贴的这种12W的灯和电路,换成20欧,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手上这个有个led灯电路,基本就是一样,但是400v的电容是2.2uf。而你这个电路是6.8uf。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