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让隔离变压器真正“隔离”起来

楼主(2019-03-25):
        以前撸了一台隔离变压器(拆解帖在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6850),然后因为懒癌发作,接上它之后就不想拆下来了,一直带着工作台的插座,这样,又带来了新问题,一是那玩意肯定耗电,至少指示灯都耗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0),关键是吹焊芯片多次发生莫明的芯片就失效了,这是不是与接了隔离变压器,没有接地线有关,于是,又想把隔离变压器下线,可是,每次要用又要接上去,很麻烦,能不能把这货改造一下,增加“直通”按钮,就是可以随时把隔离变压器“隔离”,需要时再方便地上线?          这是这货:

       撸回来那时拆过,防拆贴还没破坏:

开拆:

再次确认,输出插座确实无地线:

地线在这呢:

电路一目了然,改动就是在这唯一的元件——开关上做文章了:

这是一个圆形的内置显示灯的一位船型开关 :

        本来初步想法是找一个双联双位的同款开关换上就完事了,一边是变压器正线,打至另一边就是不经过变压器的直通, 把开关拆下来,拿去实体店对着买,但是实体店没有,上马家也没搜到,想来这种20MM的圆形船型开关受体积所限,应该不会有双联双位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在自家库存找这两种开关(中间那个是拆下来的原开关):

找到的两个都是方形的,安装孔反正都是要改的了,但是最合适的那双位双联的电流值偏小:

这是双位单联的,电流值够大:

从功率够用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单联开关好,但是,经过坛友指点,只有双联方案能彻底隔离变压器。特别感谢坛友@hp81 提供的改造图(这是他的原图):

改造开关安装孔:

动用了这些兵器,才改好:

开关装上了:

接好线了,又想到应该有一个变压器上线指示灯。又钻了一个孔:

装哪种指示灯好呢?

装上指示灯,用热熔胶固定,接线头也用热缩管包好,安全第一:

这是最后效果:

船型开关三档:直通,关,隔离变压器(此档指示灯亮):

一个小小的DIY,由于时间、水平所限,拖了这么多天才折腾完。再次感谢支招的坛友,感谢数码论坛这个大家庭。

网友A:
可以试试直接墙插出三芯的电线,在底线上按个开关连到输出插座的地线上,用地线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闭。

网友B:
一方案变压器不用也长期空载在线,白耗电。
二方案根本就不行,同名端接错就直接烧了,就算接对也不能保证初次级完全一样,存在为了补偿损耗,次级多绕几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方案变压器不用也长期空载在线,白耗电。
二方案根本就不行,同名端接错就直接烧了,就算接对也不能保证 ...

还是这位兄弟设计的合理,楼主啊,你的第二方案感觉有点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方案变压器不用也长期空载在线,白耗电。
二方案根本就不行,同名端接错就直接烧了,就算接对也不能保证 ...

谢谢大神指点,我这都还没动呢,等的就是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这位兄弟设计的合理,楼主啊,你的第二方案感觉有点作啊

No zhuo no die,我也知道这个有点不靠谱,所以才发上来给大家看的。谢谢坛友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我这都还没动呢,等的就是你啊

客气啦,大神称不上,举手之劳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方案变压器不用也长期空载在线,白耗电。
二方案根本就不行,同名端接错就直接烧了,就算接对也不能保证 ...

这是双刀双掷的,楼主的开关是双刀单掷的,折腾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双刀双掷的,楼主的开关是双刀单掷的,折腾不过来。。。。

楼主的一方案就是双刀双掷的,双刀单掷就解决不了了

网友:
木有双刀双掷开关,不好折腾,还是再败个开关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直接墙插出三芯的电线,在底线上按个开关连到输出插座的地线上,用地线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闭 ...

我直接把地线接回去,这样能隔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方案变压器不用也长期空载在线,白耗电。
二方案根本就不行,同名端接错就直接烧了,就算接对也不能保证 ...

电路图更新了一下,我把地线直接接回去了,这样还有隔离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双刀双掷的,楼主的开关是双刀单掷的,折腾不过来。。。。

温总,我方案一是双刀双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更新了一下,我把地线直接接回去了,这样还有隔离效果吗?

可以的阿,地线又不需要隔离无需纠结

网友E:
隔离了,应当不要地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离了,应当不要地线了吧?

隔离变压器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零、火线与地线构成回路(用示波器时门口的短路开关必跳)。但是,很多电器不接地又不好,比如烙铁、热风枪,如果外壳漏地……所以我现在又想接回地线,就是不太确定,串进隔离变压器后,还会不会与地线构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阿,地线又不需要隔离无需纠结

看看16楼,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隔离变压器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零、火线与地线构成回路(用示波器时门口的短路开关必跳)。但是,很多电 ...

经隔离变鸭器后,可以接地的。隔离后的220V电流,只能从变鸭器次级绕组的一端经负载流回变鸭器次级绕端的另一端,不能对地形成回路的,所以才有隔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隔离变鸭器后,可以接地的。隔离后的220V电流,只能从变鸭器次级绕组的一端经负载流回变鸭器次级绕端的 ...

嗯,但是还有个疑问,当初这个隔离变压器为什么不接地线?是偷工减料,还是因为隔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但是还有个疑问,当初这个隔离变压器为什么不接地线?是偷工减料,还是因为隔离的原因 ...

正规的变鸭器,初初与次级之间会有一层屏蔽,一般屏蔽层接地的。现在这这种变鸭器太少了(反正我没看到)。小功率或者封闭环境下,一般不用接地也可以的,但大功率和外露的变压器,最好还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