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2.5平软线是不是公牛做的最好,网上可以方便购买的?还有其他牌子吗...

楼主(2019-03-25):
1.5-2.5平软线是不是公牛做的最好,网上可以方便购买的?还有其他牌子吗,很担心非标,线发热

网上哪家线好,价格便宜

网友:
正泰其他的牌子都可以, 发不发热看功率

网友:
只要符合国标,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A:
只要是符合国标的,应该就是达标的,

品牌有很多,但线的 地域性很强,每个地方都有其著名的品牌
(比如在武汉,90%以上的家庭装修都是用武汉二厂出的 飞鹤牌的,,出了湖北省就没人用了)

担心发热可以用大一个规格的,比如计划用1.5的,你就用2.5的

网友:
另外说一下,公牛是做 插头排插起家的,别的产品不好说好坏

家庭装修  电线不太适合网购,
主要原因是 一卷100米的铜线太重(2.5平方100米有6斤多吧),邮费太贵了

网友B:
我不明白国标不就是及格线吗?厂标或者非标很大概率就是偷工减料的货色。那么为什么担心买到不是国标线呢?很难买吗?或者买到了国标线就很自豪吗?或者自己是国标线就感觉自己很厉害的样子,明明只是及格能出来卖而已,搞不懂。
不是指楼主啊,只是看到了“国标”两字有感而发而已。

网友:
我这个线材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国标不就是及格线吗?厂标或者非标很大概率就是偷工减料的货色。那么为什么担心买到不是国标线呢? ...

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但国内监管太差,偷工减料太严重,一个比一个差,能达到国标就算是不错了,呵呵,

只能在一堆差的中找出一个好一点的而已

网友:
你指的是rv线还是bvr,还是rvv,还是硅胶线,我买东西从来不讲究品牌(虽然一分价钱一分货,但公牛品牌溢价严重),问一下卖家就知道了,卖家都不清楚的那还用想吗

网友:
公牛也生产电线?第一次听说。
这个东西各地都有名牌,江苏这边是远东、江扬、熊猫等品牌

网友:
我用郑州三厂的的1.5电缆,带一个1800的切割机,一个1600的电镐,同时用,长时间用不发热。短时间用的话带过两个3000瓦的大电镐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国外是很正常的,,但国内监管太差,偷工减料太严重,一个比一个差,能达到国标就算是不错了,呵呵,

...

对的!明明就是及格的货色,却被当成了标杆什么的,很不爽。

网友:
不差钱可以用TRVV(高柔软坦克链)!网上买的RVV用过金联宇、金顺泰,都是佛山产的,卡尺测过这个牌子的BVR足平方,本地的明兴电缆BVR 1平方单芯也足平方。还有一种是橡胶外皮的也不错,知道了那叫什么名字和用过后再来告诉你。

网友:
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好的

网友:
公牛广告做的好!电线就未必了!选省内知名品牌吧!一般国标线都差不多!

网友:
五年前自家装修用了德力西的BVR线,压接冷压端子使用。缺点:较贵。优点:线软,穿线方便,线芯干净明亮。本地线便宜,但是电阻偏高,而且线芯油灰。

网友:
国内监管太差,偷工减料太严重,一个比一个差,能达到国标就算是不错了

网友:
新中国第一根电线,昆明电缆厂的好

网友:
国标不是正规厂的底线么现在感觉买到基本盘都是抽中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符合国标的,应该就是达标的,

品牌有很多,但线的 地域性很强,每个地方都有其著名的品牌

泰昌的线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