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两个220v转24v变压器做了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9-03-25):
老家菜园子老鼠比较多,老妈说菜被糟蹋的没法种。就想到用倍压整流做电子捕鼠器。查了好多资料改了下图,弄了两个220v转24v的变压器,拆掉两个变压器的次级绕组把两个初级放一起,输入220v,输出204v应该没太大问题。弄了两种方案,A有隔离变压器,B没有变压器换了一个灯泡,大家看看哪个方案比较好?因为CBB电容还没有拆够,暂时看不到效果

网友:
个人觉得隔离的还是好一些吧哈哈,

网友A:
个人以为 那么高的电压,隔不隔离都一样。。。 除非你能把 变压器 泡 油里绝缘。不然一样击穿。。。。。。。。。击穿了 一样电人。。。

想办法驱走,然后整点什么耗子不喜欢的味道啥的,让它别再来就好,不然 隔三差五的收拾老鼠的尸体 一点也不好玩。。。

菜园子里有老鼠洞吗?看老外驱鼠玩的就挺好的,液化气用长长的管子连接 并 灌老鼠洞里,然后点火器点火,然后就看到老鼠洞里爆燃。不知道能不能效仿一下。。。咱们可以考虑用给打火机充气的气罐里的气体。

网友B:
这变鸭器手指头这么小,提供的电流对老鼠无效,需要大电容倍压才行。

网友:
个人更喜欢隔离的

网友A:
做隔离变压器,有一模一样的2个变压器的时候,完全不用拆,直接 低压侧连上就可以了。一个变压器降压,一个变压器升压。缺点就是可能功耗会比一个变压器高一些。。

网友:
环竟是封闭的吗?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养猫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以为 那么高的电压,隔不隔离都一样。。。 除非你能把 变压器 泡 油里绝缘。不然一样击穿。。。。。。 ...

老鼠洞看不到的,只有踩在上面塌下铺才能发现,很本没办法电死的老鼠其它野猫器材的吃了也安全,而且还有邻居家的猫,话说老鼠根本就不怕猫,放药的话对鸡都是威胁,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隔离变压器,有一模一样的2个变压器的时候,完全不用拆,直接 低压侧连上就可以了。一个变压器降压,一个 ...

已经拆成功了,输入220,输出204v,缺点就是电流声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变鸭器手指头这么小,提供的电流对老鼠无效,需要大电容倍压才行。

这个变压器有两个放一起比拳头大。而且后面就是倍压整流

网友A:
倍压的电流非常小的(每一级的电流是上一级的一半,电流多少和上面的电容容量有关),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弄死老鼠的效果。感觉 用 行输出变压器 做 效果会非常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压的电流非常小的(每一级的电流是上一级的一半,电流多少和上面的电容容量有关),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弄死 ...

那说明电容太小了。这种电野兽的,电容一般在100微法左右。电容太小了,老鼠麻一下就跳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成功了,输入220,输出204v,缺点就是电流声比较大

声音大,多半是铁芯 不紧密,可以考虑 矽钢片 用钳子捏紧后,滴101 上去。。。

网友:
其实 养猫 也不错,环保。。自从我家院子里来了3只野猫以后,老鼠再也见不到了。框架结构的 楼房 底下,墙面和土地结合处,被雨水冲出来的一个洞,现在成猫窝了。其中一只是母猫,一只公猫,另一只是啥一直没机会看到。3只和平相处,都在我给准备的碗里吃食。。。每天都是母猫先,不知道公母的那只第二个吃,那只公的最后一个吃。

网友C:
你没发现你的两个图很不一样吗?
带隔离变压器的没有负载,不带隔离变压器的还有个灯泡做负载。电到老鼠之后隔离变次级近乎于短路状态你确认你绕的小变压器受得了?
而且,隔离了之后老鼠就不会单线触电了,只有同时接触电网两极才会形成通路触电,非隔离的传统线路即便只接触电网一根线,也有50%几率触电。当然非隔离的电网就不需要两极了,直接出来一根线接电网另一端大地当做另一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发现你的两个图很不一样吗?
带隔离变压器的没有负载,不带隔离变压器的还有个灯泡做负载。电到老鼠之 ...

感谢亲的提醒,做的时候参考你的意见

网友:
老鼠生性多疑对电场敏感恐怕根本就不会上当或者就上当就一回

网友:
我有时候在想,在菜园子里,人不去的几个角落,各放一只 放被消灭的死老鼠 ,会不会把活着的吓得不来了。。

网友:
16楼的朋友 第一个问题说的非常对。
第二个问题,隔离了就更好办了,我的想法是两根铁丝,并排组成平行线,保持一定的高度后水平的安装在地面,当老鼠从下方穿过的时候 啪 的一下就电到了,当被电倒下后(站着和躺下的高度变化),自然脱离电网,短路状态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两根铁丝电极的高度,距离,要看你那里老鼠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