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个节能灯

楼主(2019-03-25):
拆几个节能灯,上次换筒灯淘汰的拆了留下电路板拆元件

END

网友:
用 2SC2688的节能灯 还是原装NEC的那种 应当是 1990年代左右的产品了 当年用 彩电视频放大三极管做节能灯的不要太多

网友:
里面的元件即使能用也不太好了,以前使用时的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