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东城鼓风机

楼主(2019-03-25):
很简单,开壳就是拧螺丝。

拆到定子转子就不行了,怎么把定子转子也拆出来?

楼主:
有人指定下吗

网友:
要是有个拉马就好了。

网友:
后端应该是有轴承的。这个鼓风机功率应该不小,转速也很高,是串励电机。

网友:
后盖应该能拆下吧?图片少看不到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