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补交作业-拆解媳妇童年的电子琴-华星H-2000

楼主(2019-03-25):
补交去年十一前的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4723
2018年十一后开始常规性的加班至今,回家看娃。。间歇性的抽空完成了拆解作业

电子琴正面,琴键顽固污渍

背面

拆螺丝开壳,内部概览,灰尘忒多

两块铁片与后壳组成电池仓

拆下铁片

取出电池正负簧

next

楼主:
开始祥拆,拆前留念,免得回头安装错误。

这块板子有DC9V输入,话筒插口,音频输出插口

背面

正面,有一个散热铝块,

拆下铝块,LA4500 6D1 查了下是SANYO的5.3W功放芯片

HL 3204  ,HL3103 ,4558D。。具体干啥的都不清楚

这个板子讲众多板子集合在一起

这块贴纸说明了什么,没撕下来看集成块型号

这块板子是电子琴的开关和音量调节,天哪,碳膜脏成这样怎么清洗才有效

其余板子概览

楼主:
左边的喇叭,包浆不错
背面,锈迹斑斑,估计汤水不小心撒进去的

右边的喇叭,跟左边喇叭遭遇一样

背面

这块是琴键下面的板子

翻过来翻过去,先拆琴键吧
挺好拆的,按下键的前端

往后一拖琴键就下来了
这是白色长键,有一个弹簧顶着

这是黑色短键,原理一样

发现弹簧有长有短

又拆了几个,白键用长一点的弹簧,黑键用短一点的

楼主:
还要传承给下一代

网友A:
不论卡西欧还是雅玛哈,多少年了,出厂没有配开关电源的,全是线性电源,变压器的。可能有它的道理吧?

网友B:
淘宝上买一点洗板水擦一下就行了

楼主:
拆完琴键后,铁板一块,好多灰尘
上面一排凸起小孔错落有致,弹簧扣在凸起的空上防止跑偏。偏上的是短键的点位,偏下的是长键的点位

铁板拆下来之后的正面外观。

按键板子放一边,先拆正面上面好多小按钮对应的板子

好多二极管
拆开后,密密麻麻的硅胶按钮

板子由三块连在一起, 这是另外的部分

头疼啊,这种一侧有一个小铁球来卡档位的多档开关,铜触点表面完全氧化,最头疼的是重污染的碳膜怎么清理最担心的是触点轨迹的碳膜已经磨损

板子上除了按钮之外都是包浆

按键的也是脏乎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卡西欧还是雅玛哈,多少年了,出厂没有配开关电源的,全是线性电源,变压器的。可能有它的道理吧? ...

那时候的都是变压器的电源,可能是成本低一点吧。初中的时候买过那种多种档位电压的交变直流电源,都是线性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一点洗板水擦一下就行了

氧化的铜触点也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氧化的铜触点也管用啊?

买一瓶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华星当年高端机器,声音非常不错,缺点有底噪。

楼主:
再拆开琴键板下面的板子
一溜蒸汽的硅胶帽好似列队的士兵

这片板子算是比较干净的

这些带橡胶帽的列兵,整齐的站在一条橡胶条前面(橡胶条被我扯掉了)
他们的用途是什么呢,研究了一番:琴键按下的手感就是他们决定的

把琴键小按键硅胶按键全拿去水洗。电路板用棉布挨个擦拭。未处理的就是氧化触点和氧化插头

网友:
现在加班的单位算是好单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时候的都是变压器的电源,可能是成本低一点吧。初中的时候买过那种多种档位电压的交变直流电源,都是线 ...

开关电源可能是干扰电子琴,所以不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可能是干扰电子琴,所以不用开关电源。

有道理,现在的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贵了。

网友C:
与给孩子小时候买的第一台电子琴一模一样啊!记得是大老远从省会城市扛回来的,感觉音色差一些不久后就送人了,又买了台卡西欧的,音质明显好些但功能各有千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现在的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贵了。

也是,设计者设计,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给孩子小时候买的第一台电子琴一模一样啊!记得是大老远从省会城市扛回来的,感觉音色差一些不久后就送人 ...

大哥…说明书还能找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明书还能找到么

说明书与电子琴一同送人,20多年了肯定不好办了。
你先把琴装回去看能否正常工作再说吧,电子产品过了这么多年估计有些功能早就失灵了。音色、和弦什么的一听就知道,个别特殊功能按键你发个图,一般会有坛友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