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感应加热的高频烙铁头, 成功两个失败一个

楼主(2019-03-25):
选用普通的 936 烙铁头, 要外表镀镍比较厚的, 磁铁测试吸力较大的。
制作第一个, 先粘上一层高硅氧胶带用于隔热, 再加一层正品高温胶带增加平整度和加强绝缘

绕了第二层了,层与层之间用胶带隔离

一共绕四层, 外面用高温胶带固定好.  试验加热没有问题, 无异味不冒烟.

准备制作第二个小刀头的,  插入铁棍方便绕线.

照例加上一层高硅氧胶带和茶色胶带

继续用茶色胶带包裹一层

小刀头的也制作成功, 试验加热没有问题, 无异味不冒烟.  同时准备再做一个小刀头的

这次的漆包线颜色看起来浅一些, 已经绕了一层了, 继续.

制作好后上电, 到能化锡的温度时候就冒青烟有异味了.   发现中间有个地方里面糊了, 貌似匝间短路

拆开看看吧, 漆包线的漆已经脱落了, 这次用的漆包线有问题, 不耐高温.

把线圈弄下来, 里面没有问题, 漆包线变成了铜丝.

总结就是要用高温漆包线才行, 高温漆包线的颜色一般很深,  烙铁开到330摄氏度无法烫掉漆上锡. 一般较旧的变压器拆出来的线都是高温的.

低温的漆包线颜色一般比较浅, 300 摄氏度就能烫掉漆上锡了.

补充内容 (2019-3-31 10:48):
如果这个思路影响到某些人发财了, 那么抱歉.  因为市场上很难买到真正用心制作的工具, 即便一些四位数价格的工具, 也要在耗材上再捞一把.

楼主:
驱动这个样的老铁头可以用节能灯镇流器, 简单改造即可,  比如下面的电路, 短路 a 和 d (找不到的话直接短路通往灯管的四根线即可)
拆掉变压器, 也就是下面图中的 L , 原来 L 的位置接上面制作的烙铁头即可.

还有一种节能灯镇流器的电路是这样的, 特点是有两个一样的大电解电容, 这种要分别短路a和b, 以及d和c。
然后和上面的一样, 拆掉 L, 用L位置的焊盘接上面制作的烙铁头。同时要把 C 222 换成耐高压的 333 或 473 电容。

注意不管哪一种节能灯镇流器要选使用至少是 13003 的。  13001 的功率太小。接好之后先通电几秒,然后彻底断电,检查 13003 的温度是否正常, 一般情况下没什么温度。 若比较热则要加散热片。
然后判断下烙铁头是否变热, 如果线圈匝数太少可能不起振不加热。
目前能确定0.2mm左右的漆包线绕4层能正常加热, 且 13003 无明显升温, 加热速度也能接受。 不知道这算阻抗匹配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变压器上的线圈粗细和耐温合适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上。

用电子变压器(卤素灯镇流器)改造更简单, 直接拆掉变压器用初级线圈的焊盘接烙铁头即可。

除了高硅氧胶带还可以用内经为5mm或6mm的
高硅氧护套, 价格都差不多, 一米可以做好多这样的烙铁头了。
这样制作出来的烙铁只是有功率加热部分, 不能正常使用, 不加控制器很快超温变红,稍后分享控制器的电路和固件。

补充内容 (2019-3-31 10:36):
这种是非隔离的, 烙铁头这边要做好绝缘.  也可以用带磁环电子变压器重绕次级做成隔离的

网友A:
勇气可嘉
安全起见,还是有变压器隔离形式更好。

网友B:
能否考虑直接使用高频焊台的发热芯以及烙铁头呢?这种毕竟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C:
温度怎么控,电压太高危险,可以用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气可嘉
安全起见,还是有变压器隔离形式更好。

加上一个 1:1 隔离变压器很容易的。
其实烙铁头这里做好绝缘就行了, 所用的高硅氧胶带耐温一千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考虑直接使用高频焊台的发热芯以及烙铁头呢?这种毕竟用起来很不方便 ...

可以的, 但是要用变压器降低电压, 要弄好阻抗匹配什么的, 具体参数要尝试。比如用常见的12V的电子变压器直接驱动, 看看12V的时候功率多少, 然后增加次级线圈匝数看看功率体能提升到多少。
一般用85W的电子变压器调整到六七十瓦就可以了。 VH90 发热芯假货比较多, 要好好鉴别。

我这里有一台高频焊台,也有一些对应的烙铁头, 但是感觉这种烙铁头不好用,没用多久就不吃锡了,市场上能买到的都差不多。 完全不如936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怎么控,电压太高危险,可以用低压

用热电偶采集温度进入控制器, 然后控制器通过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间进而控制温度。
电压高做好绝缘就行了, 所用材料能耐温一千摄氏度。 电压高的好处是可以用细的导线,损耗小很多。

网友D:
里面云母片,  漆包线套铁氟龙套管试一下.

网友E:
以前用电子变压器直接给高频烙铁手柄通电,能加热,但不到100试,就没有继续折腾下去。这电子变压器的振荡频率太低了,只有40KHZ左右,成品高频烙铁400KHZ,差10倍。

网友F:
这种外露线圈工作时辐射量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外露线圈工作时辐射量很大吧。

空心线圈的话辐射很大,但是里面的烙铁头相当于一个短路的次级线圈, 绝大部分能量用来发热了, 耗散的辐射很少。 通过感应线圈加led的方法和收音机的方法测试的, 没有更精确的设备用来测量。

外面还可以加一层薄铁皮来进一步减少可能泄露的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电子变压器直接给高频烙铁手柄通电,能加热,但不到100试,就没有继续折腾下去。这电子变压器的振荡 ...

电子变压器带负载时输出的有效值只有12V, 增加次级线圈匝数到原始匝数的五倍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同时频率也会提高很多。 有的成品就是 120kHz

加热效果好就可以了, 不用在乎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变压器带负载时输出的有效值只有12V, 增加次级线圈匝数到原始匝数的五倍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同时频率 ...

我重绕次级的。

楼主:
成品的手柄匝数少, 确实需要高频, 但是只能到100度也太差了, 应该还是阻抗没有匹配好。  还有可能磁环太小, 输出功率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云母片,  漆包线套铁氟龙套管试一下.

云母片很难卷在上面的, 套铁氟龙套管后线圈就很粗了绕不下很多匝了。
高硅氧隔热效果还是很好的。 耐高温的漆包线外表是 聚酯亚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云母片,  漆包线套铁氟龙套管试一下.

云母这个东西很奇怪, 很多需要导热并绝缘的地方用到了云母片, 比如一些三极管 MOS管 二极管 都用云母来和散热片做绝缘.   外热烙铁也用这个做绝缘和导热.

但是成品的高频烙铁里面也用了这个东西, 按说这里应该用绝热的材料.

网友:
用zvs模块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