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一体化灯具

楼主(2019-03-25):
厂里中置开关柜内配置的照明均为T5一体化灯具。近日从旧柜子里拆了两盏,均已不能点亮。这种T5灯管加电子整流器驱动的灯具已然属淘汰产品啦。

一只T5是6W,一只应该是8W吧,没有标明。产地是南方某地,现在应该冠有LED之乡之名。
佩服南方人与时俱进的产品开发态度。

绘得8W电子整流器电路如图,市电经整流滤波经两只680K电阻给CD2电容充电至T2导通,C0经电感L、
互感器TR及T2回路放电,放电电流增加时T2基极绕组感应电压极性为上正下副,加速T2饱和。当C0放电

电流趋停时,TR各绕组极性翻转,T2基极绕组为上副下整,T2截止而T1基极绕组为上正下副,转导通。
电源经T1给C0充电,充电时TR各绕组维持T1导通,T2截止的极性,直至C0充满,各绕组极性再次翻转,
T1截止,T2导通,电路如此自振荡。灯管灯丝经预热,产生汞蒸汽。
当电路振荡时,L和C0产生串联谐振,C0上的高压击穿灯管,灯管导通发亮,L产生限流作用。

6W灯具起动电路为电源经R1、R2给C4充电,至双向二极管DB3导通,继而Q2导通,电路振荡过程如前述。

8W灯具查各元件无异常。后查电感L一脚不通,仔细看一脚漆包线焊端霉烂,重新搭焊后正常工作。6W灯具
灯管一端发黑,查发黑端灯丝不通。将其短接,能点亮,但应命不久矣。

试用6W电子整流器时,因果6W灯管坏,试接的8W灯管。结果只红灯丝。三两秒间想拔电源来不及,电路板冒烟
了。查两个三极管及基极发射极电阻均损坏。找相同元件更换修复。须注意的是,13001同样型号同样封的三极管
管脚排列会不一样,使用时应注意确认。

楼主:
淘汰的东东还鼓捣,谁让俺们是拆客呢。

楼主:
看来没人对这个感兴趣。还有一堆呢,电子节能灯。
不亮的,打开查灯管一头断丝了,短接能亮。等两头灯丝都断了就亮不了了。
节能灯不亮多是灯管不行了,并在灯上的谐振电容失效的也多。这么精致的灯
坏了也不舍得扔,是个毛病。

网友:
灯丝都断了就成垃圾了,节能灯还是宜家的,除了拆点配件用,毫无用处。

网友:
科技在进步,led很普遍,不过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2019-11-14):
这个配件做工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