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个问题,T12能并联吗?

楼主(2019-03-25):
想用T12做个电镊子,看了一下前人的经验,基本都是2个616板子分别带2个头,问题是,必须要两个互相隔离的电源,我只有一个开关电源,也不想搞两个,这样体积就大了,那么,能不能直接并联两个投资在一个控制板上呢?这样的话,最大电流6A,控制板能不能受得了?还有温控,同样温度下,控制板得到的反馈温度,上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比方说烙铁头实际是200度,控制板会认为是100度,还是400度?

补充内容 (2019-4-11 20:39):
今天买的616控制板到了,实测,并联两个头子毫无压力,都能正常工作,总工作电流6a,mos完全受得了,两个头子温度相差无几,

网友A:
不行,温度检测会出错,你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带两个控制板,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单片机控制的要重新写控制程序,比较器控制的重新计算温控。
而且无法保证单体都一致,两个头子温度会有偏差。

网友:
可以考虑两个反向串联,只取其中一支的热电偶信号,48V供电,控制板需小幅改动(控制板电源浮地,输出级MOS提高耐压),
总体来说比并联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温度检测会出错,你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带两个控制板,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单片机控制的要重新写控制 ...

那么电流可能受得了呢?就是网上卖的616控制板5.0或者5.5 ,MOS型号能否承受6A电流?
变压器带的话,是需要两个绕组分别输出24V的吧?

网友B:
个人觉得不能串并联吧,老老实实一个电源+2个控制板分别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不能串并联吧,老老实实一个电源+2个控制板分别弄吧

问题就是必须两个电源,一个电源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温度检测会出错,你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带两个控制板,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单片机控制的要重新写控制 ...

理论上,T12是根据热电偶反馈电压测温的,并联两个热电偶,应该不会对反馈电压产生什么影响,串联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必须两个电源,一个电源不行

为啥一个电源不行呢?如果是电源功率不够还好说,买一个就行。还有其它原因不能共用一个电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电流可能受得了呢?就是网上卖的616控制板5.0或者5.5 ,MOS型号能否承受6A电流?
变压器带的话,是需 ...

是24V6A以上的变压器不容易找到吧,并联两个并不是问题,也不会互相干扰。
用2个变压器肯定是考虑体积问题。

你可以另加一个MOS来控制另外一根T12,温度就不管了,和受控的T12不会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4V6A以上的变压器不容易找到吧,并联两个并不是问题,也不会互相干扰。
用2个变压器肯定是考虑体积问 ...

并联MOS是吧?就把输出脚单独接另外个T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MOS是吧?就把输出脚单独接另外个T12?

你可以单独做一个简单的控制,引入控制板MOS控制信号用比较器控制另外的MOS,这样就可以调节不受控的t12,只要每次更换T12时校准一次不受控T12温度和受控的t12相差无几就可以了。

防止体质相差太多造成温度相差20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必须两个电源,一个电源不行

同有此疑问,为何必须两个电源?照理说一个24V 6A以上的电源就够了,电源只是供电,只要功率够了,一个电源带两个控制板又为何不可呢?

网友:
串联,用36V供电,然后温度对比电压加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温度检测会出错,你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带两个控制板,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单片机控制的要重新写控制 ...

持反对意见。如果控制板能带2只T12,是可以并联的。烙铁加热时,热电偶会产生热电势,控制板检测到的电压是两支烙铁芯电压小的那一个。如果两只烙铁芯的加热效率相同或者相近,两支烙铁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个电源不行呢?如果是电源功率不够还好说,买一个就行。还有其它原因不能共用一个电源吗? ...

我非常支持。如果电源功率够大,供十支八支烙铁都可以的。

网友:
一个24V140W的电源,俩个616,俩t12,组装下就是电镊子了

网友:
我是一个变压器用两个616板。用了两年了吧。不过我用的是工频变压器。。24V 5A还是多少忘记了。。

网友:
坛子里面有人买小体积的电源。弄2个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持反对意见。如果控制板能带2只T12,是可以并联的。烙铁加热时,热电偶会产生热电势,控制板检测到的电压 ...

没法反驳,因为没有实践来印证,同样品控的T12理论上是温度更高的那根会受控,但保不齐温度高的热电偶像温度低的放电拉低电压,就像3V电池和1.5V电池并联难免像1.5V电池充电并拉低3V电池电压的问题。最后也没实践不知道对不对。分开控制肯定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反驳,因为没有实践来印证,同样品控的T12理论上是温度更高的那根会受控,但保不齐温度高的热电偶像 ...

两根热电偶并联,电势高的会被电势低的摘低,所以检测到的电压是电势较低的这根。

自己做下实验再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