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先锋aps-sl2 120g速度不理想,4K已对齐

楼主(2019-03-25):
先锋aps-sl2 120g  装机后如图,4k对齐了的,怎么数据这样,是那里没弄对?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够快对吗?估计120G就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够快对吗?估计120G就这速度。。。

不应该啊,每排的数据和其他的比,只有第一项是差不多的,其他都不理想

网友B:
你再测一次估计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测一次估计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测了几次了

网友C:
先锋SSD?贴牌山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锋SSD?贴牌山货吧?

应该是正品,日本品牌,中国产

网友(2021-01-19):
不知道是啥颗粒的

网友:
山寨垃圾货你还想能快的起来啊

网友:
4K不到30,这个盘真不怎么好

网友:
是什么主板呢?试试看专属achi驱动

另:就这速度,毕竟便宜货

网友:
这种杂牌固态。。。完全看芯片和主控。等他们做几批后应该可以有几个出彩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