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脚刹断电开关看看内部构造并顺便修理一下

楼主(2019-03-25):
电动车脚刹断电开关与电动三轮车脚刹断电开关构造一样,只是外部拉簧长短不一样,电动车一般用的是短簧,而电动三轮车用的一般是长簧。其断电开关部分两者通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上次修了个手刹断电开关,手刹断电开关结构与脚刹断电开关有点不同,手刹断电开关分方头和圆头两种,我的车是方头刹车断电开关。里面有两片很小的触片,一侧一个分布两侧,其中的一个铜触片被磨穿,铜沫短路了两触点,导致电动车有电不走,刹车灯常亮,刹车断电开关始终处于刹车状态,控制器因此停止给电机供电。

网友A:
这货主要是刹车灯开关,刹车断电分高电平和低电平(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主要是刹车灯开关,刹车断电分高电平和低电平(控制器)。

通过刹车断电开关将高电平(5V、12V或24V)接入控制器刹车断电检测点上,由控制器实施断电的称高电平刹车断电。
相反,通过刹车断电开关将低电平(0V或称地线)接入控制器刹车断电检测点上,由控制器实施断电的称低电平刹车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