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师,这碳刷怎么拆

楼主(2019-03-25):
家用的粉碎机,发现好像噪声大了,就打开看看碳刷要不要换,结果发现根本不好拆。要想把电机从塑料壳里拿出来,必须要把搅拌杯底座和电机白色连接头拆了,但是发现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上图。

网友A:
那个插簧能拔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插簧能拔出来的吧

旁边那个元器件限制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那个元器件限制住了

要么换脑筋要么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那个元器件限制住了

那只能剪断管脚,换好在焊接

网友:
一点一点弄弯,按下凸起,就可以拽出来。

网友:
防扞扰电容拆下来一个脚,插头就能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