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参观4D电影院机房。

楼主(2019-03-25):
趁着电影没开演,进到机房拍了几张。
主要播放控制设备就这几台机柜:

这个是主机机柜:

调音台机柜:

这个应该是控制柜吧:

主机柜旁边这个不知是做啥用的:

网友:
没有老虎凳,没有辣椒水,差评。。。。。

网友:
看到一个捅背,是拿刀捅背呢还是按摩头捅背?

网友:
倒数第三张图片貌似制作影片的行当。。。

网友:
在专业些,就是一套飞行模拟系统啦!

网友:
我以前也去过,首先3D偏振眼镜标配,再是座椅电缸螺杆电机系统,然后有压缩空气喷气喷水雾等。机房的话,最多有一个编程系统,然后运行编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