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要如何检测核实投影机的真实分辨率?

楼主(2019-03-25):
经常看到数码值得买版块有推荐很便宜的投影仪,分辨率普遍不高,有些宣称是1280px物理分辨率,但心里总不太放心,有测试实际分辨率的方法吗?

网友:
链接电脑,调到宣传的分辨率上,设置点对点显示,若点不能对应投出画面的一个点,则分辨率虚假
投影不要光看分辨率,这个投影是单片式液晶投影,若光源劣质点的话会有伤眼的蓝光,再就是单片式液晶投影的色彩很差,这种机器,偶尔用用可以,但不建议长时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