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ADATA SX6000 PCIe NVMe 256GB

楼主(2019-03-25):
香港买的,hkd355. 不多说了,无爱。(手机拍的,不清)

网友A:
大S AR降级片 也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S AR降级片 也还凑合

打开合时,很失望。。。。。

网友B:
闪存Code:PF630  闪存型号:FBNB17A512G9KTBAFJ4 闪存类型:美光白片,TLC 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生产工艺:B17A 存储密度:512Gbits=64GB I/O接口位宽:×8bit 封装:FBGA132

网友:
螃蟹主控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合时,很失望。。。。。

不必失望咯,这盘只不过性价比不高,355港币虽然能买到英特尔760P、三星PM981之类,比它更好的。但它差也不算差到底的那种。起码用什么片、主控都清楚,有些杂牌子的M.2 NVME固态还会重新打磨刻字,不知道底细,那用着更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存Code:PF630  闪存型号:FBNB17A512G9KTBAFJ4 闪存类型:美光白片,TLC 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生产 ...

就怕以后QLC要慢慢普及,连仓库放大型软件都不稳定。需要机械硬盘负责备份和绿色版软件仓库。

网友:
亏了,螃蟹无缓方案,然后大S ,AR颗粒。国内淘宝加点都能买76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