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条D2S安定器转AMP转接线(进口安定转国产灯泡)

楼主(2019-03-25):
最近得一新欢代步车 原厂透镜卤素h7的 夜间效果着实太差 刚好手头有很多安定 奥兹姆快起一对 白电一对 海拉2代3只 别克小糸D1S一只 山寨若干 最后决定用海拉2带德国产 灯泡就用现成的手头的h7旧灯泡35w6000k 但接口不同 需要转接线 淘宝的话不便宜 质量也不行 索性自己做吧

安定懒得拆了 大家看看我以前在旧站发过的老图吧

下面开始转接线制作

从左到右依次是 老a6装车飞利浦 新款飞利浦 欧司朗(d2h) 都是坏的 从卖灯泡地方要的
(d2h 是反光碗用的,常见于日系车 尼桑等  d2s是透镜用的)

灯管和触点焊接部分

飞利浦里面的接头处炸了。。牺牲得够壮烈的

飞利浦这个负极无焊接的 一根到底

飞利浦灯管固定方式

老飞利浦是用类似于石膏的东西 改锥能抠掉

欧司朗

负极焊接 有接头

固定方式

用小磨头打掉焊点 焊点好像是熔焊 不知这么叫对不对

然后电钻扩下电线孔 以剥皮电线能穿过去为准

找了三个坏国产安定 一个大包的 两个超薄的 超薄的早就被我拆件。。只剩升压部分

其中一个升压

另一个升压

比划下

点助焊剂焊接

做好两个

后来弄了点胶固定 忘记拍照

这是第三个

用的免钉胶

不必担心焊锡焊接的不行 因为氙气灯是高压低电流 而且这里做转接头用不发热
好了 完结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破了真空还能用吗?瞬间就氧化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了真空还能用吗?瞬间就氧化断了吧?

我表示不太明白?

网友B:
有高压,注意绝缘,不要为了几十块影响车辆的安全

网友:
高手高高手。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高压,注意绝缘,不要为了几十块影响车辆的安全

有灯泡不空载不会漏电 其次即使断路或者灯泡未安装 安定也只会输出一下就保护了 不会拉弧 还有就是买的成品转接线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不必担心

网友C:
虽然没看懂,但是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看懂,但是谢谢分享!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表示不太明白?

老哥,我是问玻璃腔体没破吧?如果破了进入氧气会不会瞬间灯丝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是问玻璃腔体没破吧?如果破了进入氧气会不会瞬间灯丝烧断了? ...

一看你就没认真看帖子 灯泡是坏的 不要灯泡要底座 而且氙气灯是高压击穿气体发光 没有灯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灯泡不空载不会漏电 其次即使断路或者灯泡未安装 安定也只会输出一下就保护了 不会拉弧 还有就是买的成 ...

你这个不但线材自制,连灯泡都自制了,厉害,没经验的人还做不来,手里有换下的安定,那个线其实不值钱的,厂家成本一两块,卖个几块钱差不多了。灯泡更绝,都说不要手碰,否则容易坏,你这直接换芯做了……只是接头等处注意防水,车灯大雨时会有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但线材自制,连灯泡都自制了,厉害,没经验的人还做不来,手里有换下的安定,那个线其实不值钱的 ...

没有没有 没有自制灯泡 灯泡可以手摸 记得擦干净就好 不然有脏东西高温会粘在上面 酒精擦可以 我还用化清擦过 没关系的 擦干净就好 具体看下8楼就明白我的做法了 成品转接线15一根 两根三十 加邮费四十 买个安定八十 算算账就知道不合算了

网友D:
搜了半天  白电装  安定器  这两个词搞不懂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半天  白电装  安定器  这两个词搞不懂来源

 汽车相关的 不研究车的可能不明白 安定器就相当于节能灯镇流器 led灯驱动 HID安定器(就是氙气灯安定)很好理解嘛 白电装是安定界的传奇  这贴就是说灯泡和安定插头不一样 改插头的帖子

网友E:
是不是把原来的d2s改接为h7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原来的d2s改接为h7的连接线?

对 看8楼 就明白了

网友F(2019-05-12):
厉害了,高手,看那手指头就知道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高手,看那手指头就知道动手能力强。

我这老糙手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G:
安定器输出的不是高压吗,怎么有直接接h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定器输出的不是高压吗,怎么有直接接h7?

h7代表灯的型号 不代表电压 h7可以是卤素的可以是led的可以是氙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