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再拆一个Crucial M550 256G,CT256M550SSD1

楼主(2019-03-25):
大约是2015年初买的,那时花了1200多吧,同期的三星850都换TLC了,这个还是MLC,用了4年多速度依然很快。

主控Marvell 88SS9189, 20nm MLC颗粒,现在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了。

网友:
主要看写入量

网友:
4K随机862M不正常吧。

网友:
as ssd 测试的误差很正常的说

网友:
Crucial的SSD也坑了很多人!

网友A:
马牌主控。。。。 万一坏了的话只能拆闪存颗粒下来换个固态板子或者改优盘了

网友:
sata硬盘的4K随机能有860多这个速度?瞎扯呢。

网友:
曾经2015年买固态的时候考虑过这块,最后还是买了别人diy的,全新slc,可惜是大s的

网友:
买贵了 14年就跌入1000了

网友B:
看电路板  和MX100一模一样  主控和缓存都一样
就颗粒一个是 NW645  一个是NW63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牌主控。。。。 万一坏了的话只能拆闪存颗粒下来换个固态板子或者改优盘了 ...

马牌的主控坏了换一个不行吗?闪存颗粒就不能用了?不懂,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  和MX100一模一样  主控和缓存都一样
就颗粒一个是 NW645  一个是NW631
https://www.mydigit.cn/f ...

美光MX系列是美光找外包团队再原有自研马维尔固件上优(suo)化(shui)而来的,后期550也有645的,但是寿命/级别什么的还是M系列吊打MX系列,当然我指的是同样方案的,MX系列如果吊打M4还是可以的

网友:
贴了那么多片啊

网友:
我拆了个c400,

已经变U盘了。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MX200。。虽然跑分看上去漂亮。。但实际体验确实不如浦科特。。浦科特虽然都是拿来的。。但使用体验比很多自有颗粒的都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光MX系列是美光找外包团队再原有自研马维尔固件上优(suo)化(shui)而来的,后期550也有645的,但是 ...

当时相同容量,M系列的价钱也是MX系列的一倍,卖的贵算不算也是吊打

网友(2020-02-09):
我的128G坏了还没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