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被空气开关干掉的闸刀开关

楼主(2019-03-25):
一个被空气开关干掉的闸刀开关

网友:
这玩意以前并起不到什么作用,原因是一般都把用作保险的铅丝换成电线铝丝...

网友:
被氧气和水干掉的不过其实是被空开拍死在沙滩上,
话说那个白色的是铅丝吧。

网友A:
其实这属于隔离开关,而空气开关属于断路器,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
好有岁月感

网友:
这东西其实也很好的

网友:
有的地方必须用这种刀闸

网友:
现在可能都买不到了

网友:
纯铜条的,包浆老货啊

网友:
很古老的电气设备,使用时要备一些符合用电需求的保险丝。

网友:
保险丝是物理性的绝对可靠

网友:
謝謝分享,干掉原来是替换掉,以为烧掉.

网友:
老东西,可以拆铜条。

网友:
刀闸一直存在好不!高压现在都是真空空开前面加刀闸!

网友:
謝謝分享  这老货有三十年吗

网友:
十年前还有卖的,现在不好买了。压合适的保险丝,短路保护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06-17):
其实这属于隔离开关,而空气开关属于断路器,不能混为一谈
这个装上合适的熔丝,也有保护作用,这种刀闸用要频繁开断的场合。空气开关不合适。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属于隔离开关,而空气开关属于断路器,不能混为一谈

不尽然,闸刀开关多用作切断负荷电流的场合,反而空气开关如果用于切断负荷,很快就艮屁~原因是这么厚实的闸刀才10A,而63A的空开的触点片都不到它的一半。
空开的除了过载跳闸外也就属于隔离作用~不用像闸刀换保险丝那么麻烦。

网友:
是够古老    其实也好用的

网友:
好多年前买过这种鬼子二手闸刀开关,手感很好,接触很吻合,得45元一个,比空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