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打磨UNI-T UT136B+,超频爽歪歪

楼主(2019-03-25):
当初这个表到手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它能不能飞得更快一点? 今天换了个8兆的晶振。
改完:测电阻只要半秒搞定,飞得太快了!太爽了!这个速度手动挡也得跪。感觉达到了人生巅峰
而且改完之后静态电流只有1.8毫安。非常nice!
缺点:电容读数加倍,频率只有一半,蜂鸣声变尖变小了
贴片机焊上去的,太牢固了,用力大了点,整个晶振都飞下了,想改的注意用风枪

23:16分补充--你们可能不信,这表超频到8M后获得了近似真有效值的效果正弦波频响5Khz以下基本准确(10Khz也能看)秒杀掉了0660方案的表我猜它计算平均值时采样过快计算出了真有效近似值屌炸天,这超频值了。明天修正一下电容值(其实改个电阻就行,怕耐不住高压冲击犹豫着没改,这下必须弄了) 频率档推测是主程序引起的没法刷机搞不定(不要也罢)

网友A:
一直以为打磨是把5V 10V做到极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搞什么?手机端发图片出不来。还不能编辑!
测量直流电压速度呢。我常常测量大约一秒左右高电平信号。现在用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为打磨是把5V 10V做到极致。。

爱好不同,我从不折腾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什么?手机端发图片出不来。还不能编辑!
测量直流电压速度呢。我常常测量大约一秒左右高电平信号。现 ...

直流档非常快,指针表过渡来的?你最好买个带快速模拟条的,例如UT61E,别的表模似条基本是装饰没鸟用,你会不习惯的

网友C:
真有效值是针对非正弦波的,用正弦波无论怎么测也得不出平均值检波超频后打到真有效值检波的效果,楼主这是原理性错误。
另外这表是双积分转换加平均值检波超频不影响交流带宽,你不超也是差不多的带宽,精度可能还要更好一点。
和delta-sigma模数转换不同,双积分转换器超频后要调整积分电路元件值否则精度可能下降,楼主没改到位啊。
电容档超频后也能通过外围电路调整到读数正常,楼主可能也不知道。

网友C:
再补充一个超频的负面影响,就是对60Hz市电干扰的抑制下降,不过楼主很可能不会带着这块表去国外修理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什么?手机端发图片出不来。还不能编辑!
测量直流电压速度呢。我常常测量大约一秒左右高电平信号。现 ...

精度不高就用示波器,精度要求高就用带峰值采样保持功能的万用表,要求更高就用高速高分辨率的台式万用表通过gpib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效值是针对非正弦波的,用正弦波无论怎么测也得不出平均值检波超频后打到真有效值检波的效果,楼主这是 ...

理论家又来了,说了,本人不折腾精度,不超差就行,如果你不满意买一块自己折腾去。我也觉得奇怪,理论上超频ADC刷新采样翻了一倍会影响精度,事实上简单测量了一下至少我没发现精度下降的问题,也可能这芯片在8M下并不算超频,芯片商的复杂挤牙膏心情电容档调整比想象的复杂些,小容量与大容量它的测量方法不同,调了小的误了大的,反之即反,补偿电容也要改很烦。索性不动了,用到时心算减一半没有太大的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个超频的负面影响,就是对60Hz市电干扰的抑制下降,不过楼主很可能不会带着这块表去国外修理电器
...

别说60HZ了,就是国内50HZ也有干扰,不用扯大旗无边际。万用表没有绝对不干扰的,拖着两根线本身就是干扰源了。第一次听说拿一块万用表就游世界的,老外用咱们地摊货的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效值是针对非正弦波的,用正弦波无论怎么测也得不出平均值检波超频后打到真有效值检波的效果,楼主这是 ...

真有效值这点确实是我不严谨了,超完后我发现比平时测量值略高,于是简单拿了个声卡正弦波对比了一下,真有效值也是计算出的,和采样速率确实有关,更高的采样更准确,有空我拿三角波、方波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效值是针对非正弦波的,用正弦波无论怎么测也得不出平均值检波超频后打到真有效值检波的效果,楼主这是 ...

用单片机输出方法测试了一下,5K靠谱,10K凑合能看,20K也有读数,准确度优于0660方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赌超频前绝对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说60HZ了,就是国内50HZ也有干扰,不用扯大旗无边际。万用表没有绝对不干扰的,拖着两根线本身就是干扰 ...

楼主是先看懂积分转换器原理再说50hz,60hz的事儿吧,然后再看自己的改动影响了什么,模拟电路不像数字电路超频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先看懂积分转换器原理再说50hz,60hz的事儿吧,然后再看自己的改动影响了什么,模拟电路不像数字电 ...

只了解一个大概,为什么要精通,先换了再测,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我又不搞科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了解一个大概,为什么要精通,先换了再测,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我又不搞科研 ...

从您这说法看真不像“ 只了解一个大概”,你改的部分是积分转换器结构确定后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位置,一般打磨积分转换器都是对积分电路本身下手,要动时钟首先要做的其实不是电路本身而恰恰是看使用环境的emi,然后才能确定改到多少合适。时钟频率和积分电路是同步改的,头次见只改一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先看懂积分转换器原理再说50hz,60hz的事儿吧,然后再看自己的改动影响了什么,模拟电路不像数字电 ...

说实话,我是不太喜欢你这种人的,60HZ就超神了?就不是直流电了?交流就成仙了?就可以跳出电工学超然于五行之外了?现实测量中60HZ算个屁,各种干扰都有,照你的说法大家都把表笔扔了换成波笔?不带屏敝层的表都得扔了?这芯片你了解多少,你又懂多少,我换了8M快准稳,满足我的需要,还需要解释什么,几十块钱的东西我就在现实维修中用用,需要更精密的我自然去买更精密的来用,一不科研、二不射卫星、三不发宇宙飞船、四不搞量子力学,我要那小数点N位精度有个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您这说法看真不像“ 只了解一个大概”

得,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一点不懂满足了吧?我会在乎吗,你这么牛B怎么不去研发一个更牛B出来,怎么不去写几篇论文到科刊杂志发表发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是不太喜欢你这种人的,60HZ就超神了?就不是直流电了?交流就成仙了?就可以跳出电工学超然于 ...

懂多少不敢说,但我和这家公司有直接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多少不敢说,但我和这家公司有直接接触

卖盒饭也有直接接触,你是哪一类啊,我花钱买的,我爱怎么超频就怎么超频,你管得着吗,我随手抓个8M换上快准稳,无不良反应,有问题吗,我是不是还得买个7位半来校对一下线性如何啊,再建个信号屏敝屋研究一下抗干扰能力啊,你这么牛B打包寄一套过来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