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tx570显卡拆解清灰

楼主(2019-03-25):
刚到手有点脏,玩游戏整机300多瓦好在还支持dx12,温度90度左右风扇免费赠飞机音效,核弹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还是很喜欢当收藏备用吧

网友:
不错,好东西,就是温度高了点

网友:
核心好大啊!

网友A:
涡轮风扇的电机不错,滚珠轴承和加厚橡胶磁,无刷驱动等都比充电风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轮风扇的电机不错,滚珠轴承和加厚橡胶磁,无刷驱动等都比充电风扇好。 ...

某宝两块八一个,质量特别好

网友:
这显卡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B:
风扇都脏成那样了温度能不高?能没飞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都脏成那样了温度能不高?能没飞机音?

清灰后温度大概降10度,飞机音比之前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灰后温度大概降10度,飞机音比之前大了

咋回事啊?清灰后温度下降,飞机音只能小还能大了?风扇加油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回事啊?清灰后温度下降,飞机音只能小还能大了?风扇加油看如何。

加油了也那样,应该是风扇没有毛灰风流更通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回事啊?清灰后温度下降,飞机音只能小还能大了?风扇加油看如何。

说的对,温度下降风扇转速理应降低,那飞机音咋能反而大了?

网友C:
我还有张性能差不多的GTX480,番石榴造型的公版,
涡轮风扇还是台达的,满负荷的时候声音很大,真的跟开飞机一样,而且也是个电老虎

网友:
这是铜盖,核心在里面,和cpu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张性能差不多的GTX480,番石榴造型的公版,
涡轮风扇还是台达的,满负荷的时候声音很大,真的跟开飞 ...

彼此彼此,就是体验玩玩,收藏老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