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解答】三线电压表在自制移动电源中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9-03-25):
      前两天老丈人买了一个音箱,19V3A供电的。让我给他做一个移动电源,正好手头有18650电池和点焊机。移动电源打算用4并4串的18650作为电池,现成的12V2A的电源插入到DC5.5*2.1接口,然后用一块2块钱的小升压板升压到16.8V,接入4串18650锂电保护板,然后输出用150W的升压板升压到19V接上USB母座稳定输出。大概方案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还有两个疑问麻烦大神给解答一下。
      第一就是想中间接一个电压表,测量充电过程中的实时电压,作为一个充电参考,但是接线图我看了下,相当于是从充电端正极直接接到电压表,然后再连接到电池正极。疑问就是这线比较细,能过多大电流问题,如果我再加一根线直接供电电源到被测电源,那这三线就变两线了,好像没什么意义了?如果按照图上的接法,万一这个电压表坏了,我这就充不进去电了啊,三块多钱一个的电压表,我对质量比较怀疑的,大神帮忙给看看;

      二是输出端采用USB母座倒是兼容性比价高,而且不会插错先,如果输入和输出都用DC5.5*2.1的接口,怕容易差错了。再就是想着以后老丈人不玩了再拿回来稍微调下电压,家里的20V笔记本或者其他设备都还可以用。但是担心USB母座能过电流问题,不知道5A左右电流能过吗?我看着有点悬......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给指点下吗?

网友A:
USB座本来就不是走大电流的连接器,最多俩A峰值电流可以高一点,但是不能长时间,因为是接触方式决定的,你可以实验一下,用可调电源,USB公母座,负载,长时间通过2A,你会发现USB温温的,3A,热量明显增加,4A热得烫手。如果你想长时间2A使用,USB座必须选纯铜的,TB上卖的很多是铁的。非要5A长时间使用,只能用5521或5525的,或者卡侬头等,选择多了,TB关键字,模型大电流连接头

网友B:
如果按照图上的接法,万一这个电压表坏了,我这就充不进去电了啊,三块多钱一个的电压表,我对质量比较怀疑的
看了你的描述又看了一遍大概明白了,这个电压表和电池并联就算坏了也不影响电池充电,表不会有大电流,供电电源和被测电源必需共地表才能正常工作,3块多的表误差大多在0.1V左右基本够了

网友C:
数字电压表需要供电才能工作和显示.两线方式或三线方式,只是给数字电压表的供电方式不同.无论是哪种方式,数字电压表都不会对外供电.楼主说的"充电",不会存在.

网友:
一、电压电流表。直接供电使用确实没法过5A的电流。就算能过。感觉也抗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主要是看你电流表的走线是否加粗的。二、至于USB供电,不如用DC口。既然是防止反接,还想过大电流用DC口没问题。而且好开孔和固定。你里面有一块升压板。这样5-12V的电源基本都能使用了。而且DC口的电源太多太多了。话都说到这了。不给不合适了吧。

网友A:
电压表测试点在哪?如果是测升压前也就是电池组电压,我建议你把除黑线以外的俩根线并接在电池正极,纠正一下,电压表不走大电流,不用考虑线能过多大电流。
线粗细是电流表要考虑的,但也不是没办法解决,可以加粗接线在分流器(康铜丝)俩端。

网友D:
1 电压表只是采集电压,对于充电没有直接关系。2 如果不放心,可以买两线的电压表头,直接并在充电电池两端就行。3 我觉得可以先用可调电源试试音箱12伏电源情况下声音和响度如何,如果能接受,直接用12伏7安时的电瓶当做外接电源,制作会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图上的接法,万一这个电压表坏了,我这就充不进去电了啊,三块多钱一个的电压表,我对质量比较怀疑 ...

感谢指点,基本明白了,电压表和电池并联,就相当于是红黄线都直接连电池正极,三线电压表当两线电压表的用法了,那充电会不会测试到的是供电电源的电压而不是电池的实时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压表需要供电才能工作和显示.两线方式或三线方式,只是给数字电压表的供电方式不同.无论是哪种方式,数 ...

明白了,也就是把电压表并联到电池两端测量电压,但担心会不会测到的是供电电源的电压而不是电池的实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测试点在哪?如果是测升压前也就是电池组电压,我建议你把除黑线以外的俩根线并接在电池正极,纠正一 ...

感谢,明白了哈,红黄线并电池正极能测充电时候电池的实时电压吧?怕测到供电电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座本来就不是走大电流的连接器,最多俩A峰值电流可以高一点,但是不能长时间,因为是接触方式决定的,你 ...

看来USB座还是不能用,还是用DC5.5*2.5的吧,手上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电压表只是采集电压,对于充电没有直接关系。2 如果不放心,可以买两线的电压表头,直接并在充电电池两端 ...

主要是手上有现成的18650电池,这块省成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