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灰手残烧EC,烙铁风枪一起怼

楼主(2019-03-25):
外面的兄弟打电话过来,帮客户清灰,清完灰机器就开不亮了。。凭多年擦屁股经验判断估计烧桥或者EC,应该是忘记断电带电操作导致的。不一会儿,机器就拿过来了,
插上电流表看下待机,嗯,有短路,烧东西是不要说的了,就是桥还是EC的问题,

上图,直接拆
这是拆开C壳的照片,万年不变的设计,开关排线,键盘排线,触摸板排线。

老司机敏锐的小眼神直奔128脚EC,果不其然,EC烧了个洞

这个嘛。直接换,随手找了片料板,拆下来就完事了,看上去像新的,其实是修不好的料板,

这是料板,,也是华硕的,这款EC华硕大批量使用。。不带程序,直接上IT8517E,
首先拆下烧掉的EC,周围涂点助焊膏,风枪四周来回加热,镊子在没有或者零件少的一端随时准备,撬起EC。注意力度,不要用蛮力,搞坏焊盘
就不好玩了

这是拆开的EC,顺便清理下焊盘,确保焊盘平整无毛刺,

下面就是要拆料板上的,步骤同上,

这是拆下来的料板上的EC,,

接下来就是要将料板上的EC装到这块主板上,
应为拆下来的料难免四周PIN脚有残渣,先烙铁四周上点锡拖下,使其pin脚尽量光滑平整,不然装的时候会不平整

再者就是稍微刷点助焊膏在焊盘,EC注意极性点对位,(此处助焊膏的好处是增加EC和焊盘的粘度避免EC滑动跑偏,方便拖锡时pin脚吃锡)
先是四周pin脚对齐,然后四边烙铁加点锡固定,因为焊接过程中不能偏移,否则EC焊不好

再下来就是烙铁直接怼了,,四周都拖一遍,以防止空焊,
这是焊好后的样子,清洁下四周,

放大镜下确认

确保无误后没直接上电,待机0.01,触发上电

网友A:
EC是啥?求大神科普

网友B:
焊工真强,芯片也这么多小元件也吹不飞,请问风用几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啥?求大神科普

嵌入式控制器,主要是控制笔记本电源键盘风扇的

网友:
厉害,轻车熟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真强,芯片也这么多小元件也吹不飞,请问风用几档?

直风,3档,390°我这个估计是国产的不是正宗快克,ec四周来回循环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是啥?求大神科普

ec作用很大,机器触发,整板待机,开启南桥待机,控制产生主板各路供电以及二级供电,上电跑码,开启CPU供电,控制键盘,hd灯,电池充电,风扇调速,休眠,亮度背光开启调节,很多,具体的还要看脚位

网友C:
牛人,焊工了得!EC要是外观没有外观损坏要怎样才能判断出是不是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焊工了得!EC要是外观没有外观损坏要怎样才能判断出是不是损坏?

ec一般不会坏,见到最多的就是烧坏的,很烫,待机电流大,还有就是像三星这类笔记本,键盘不好用,刷完bios还是原故障得没办法换ec的,其他的真少!

网友:
拆焊拖焊的手艺的确是老手

网友:
手工杠杠的

网友:
牛逼 焊工一流  我要 后天就赶上你的这个焊工手艺  兄弟我先在你这里吹个牛   今天高价买到了异丙醇 ,等不及了 ,可惜在你的指点下买的所有的配件和工具都没到货,要么没发货要么等待揽活着,都等两天了还没发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作用很大,机器触发,整板待机,开启南桥待机,控制产生主板各路供电以及二级供电,上电跑码,开启CPU ...

楼主能否告知下Thinkpad X200的EC是哪个吗?

网友:
十多年前我也弄过笔记本的芯片级,那时叫KBC,就很好理解了,键盘控制器。

网友D:
这不是讯维的帖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讯维的帖子吗。

大胸弟,说话要严谨哦。抄袭别人的帖子可是不可宽恕的。这是我在数码之家发的原创帖,本不想发这帖子,因为就是纯粹的手工焊接,因为有个好友Dell笔记本要换EC,所以发上来给他参考下,打打气壮壮胆,数码之家老站有几篇帖子我同步在Itsky,但是从没有同步在迅维论坛,希望你能澄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讯维的帖子吗。

就是楼主兄弟为了帮助我才发的帖子,你可以看看我 的帖子爬楼看看, 这个兄弟还有其他兄弟不留余力的帮助我。

寻味论坛 狂谈 手电筒 还有什么38妇女节论坛我都经常混的,这个是楼主兄弟在本坛的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告知下Thinkpad X200的EC是哪个吗?

EC是U22,如果你的机器不开机,拆开C壳后右下角的皮纸撕开一点,有个精密电阻标识为20R0,腐蚀或者失效无穷大,正常量测阻值为20Ω,换掉就OK,TK的图纸很复杂,
其他的机器很好辨认一般128脚的就是啦,TK的机器有的是定制的打的Thinkpad的logo,dell的商务机有的是QFN封装的里外两层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EC是U22,如果你的机器不开机,拆开C壳后右下角的皮纸撕开一点,有个精密电阻标识为20R0,腐蚀或者失效无 ...

订购的工具和零件下午就到货了,晚上如果不忙我就可以开工了,另外所有的零件安装好以后就可以直接通电试机了吧?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胸弟,说话要严谨哦。抄袭别人的帖子可是不可宽恕的。这是我在数码之家发的原创帖,本不想发这帖子,因 ...

这个帖子我前几天确实在讯维论坛看过。我澄清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