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联UGREEN CD122 QC3.0充电头拆解

楼主(2019-03-25):
充电器不能识别快充,手机上检测输出只有300MA,耗电比充还快不知道哪里坏了,来个无损拆解,能不能修修?

型号:INN2215K

型号:这个不清楚  S0040   H23011

型号:IP2163

网友:
看到高通的芯片了

网友A:
怎么无损拆的?橡皮锤?

网友:
又见PI的inno系列,舍得用料。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先换个数据线找个正常其他方式快充的手机试试更合理

网友:
绿联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无损拆的?橡皮锤?

用螺丝刀的柄+毛巾叠两层(薄就多叠点)然后四边敲灰色部分,主要是长的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先换个数据线找个正常其他方式快充的手机试试更合理

试过了,小米8SE不能触发,已经买了一个回来数据线没问题也是绿联的可以正常触发快充,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2019-07-15):
usb母座背面的那颗八脚芯片拆下来试试看能否普通充电

网友(2019-12-08):
这充电器名义上支持华为FCP,荣耀p20看上去能触发,但经常会突然自己中断触发,甚至连5v都中断输出。荣耀20不能触发,倒可以稳定得使用5v3a

网友(2020-11-13):
你好大神,请教一下你那个绿联QC2.0充电头怎么把壳拆解的,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