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组装的电脑前置耳机死活连不上,经过多方研究,原来是这样。。

楼主(2019-03-25):
新组装一个主机,发了一个帖子:看这里

这个主机组装后,前置耳机死活连不上,但是用旧的线就可以连,怀疑是线的问题,与客服联系,又发了一条,插上还是这样,有些发蒙了。
开始研究两条线不同,经过对比,发现旧的线与新的接法不一样。对比图如下:

彩色线是旧的线,箭头部位是新线少的端子。
查阅说明书,少了4和7,

原来是旧线少了感应接口,造成插上后主板检测不到,所以没反应。

这种线,需要给电脑装上驱动,勾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
我也是无语了,这个线也可以偷工减料。
最后分享一个链接,里面有更多的前置音频线介绍:点这里
最后谢谢观看。

网友A:
我去年给朋友装一台新机器,前置耳机孔有声音,后置耳机孔死活没声音。没有细查,朋友表示没什么,将就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给朋友装一台新机器,前置耳机孔有声音,后置耳机孔死活没声音。没有细查,朋友表示没什么,将就着用 ...

后置是主板的问题了吧,驱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置是主板的问题了吧,驱动吧

这个也是前置线或插孔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置是主板的问题了吧,驱动吧

这个也是前置线或插孔也问题

网友B:
HD前面板改成AC97  就行了 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前面板改成AC97  就行了 哪有那么麻烦

没错,我也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