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喇叭数量,怎么测算出它的所需功率呢?

楼主(2019-03-25):
       比如说有5台100V定压功放,功率不相同,还有5条线,每根线上也有与其所用功放功率相匹配的喇叭(每个100V6W),但是现在5根线打乱了,有什么办法能测出每根线的的功率么?(面积大,数量多,没办法挨个数)

网友:
直接测电阻就好啊,定压喇叭,并联多了,电阻小啊

网友:
开一台关四台,看看是那些喇叭响,加起来总功率和功放功率对比就知道,每台功放不能超过三分之二喇叭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