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035+内阻表换锂电池

楼主(2019-03-25):
月中购了一台新款的1035+内阻表,之前拆开看过

原机配的是国产无牌锂电池,拿在手上很轻的,从重量可以知道不是什么好电池

后淘宝购入1节三星18650锂电池,因为内阻表自带的充电电流最大400ma,所以选1000多mah的锂电池

卖家帮点焊好正负极

测试一下该电池内阻

再测一下容量,足容量

楼主:
既然都拆开了,表内航空插座的线干脆换成硅胶线(原来的线略细)

放上新的18650锂电池,焊好

通电试一下,和原来一样,完工

楼主:
拿原配的电池测试一下

容量才1000多mah

内阻50多毫欧

网友A:
1035新版本看着还可以··可惜我买了1050内阻仪才出来1035+,要不我也买1035+了。我也想买几个检流电阻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5新版本看着还可以··可惜我买了1050内阻仪才出来1035+,要不我也买1035+了。我也想买几个检流电阻来玩 ...

1050内阻仪?怎样的?

网友B:
多少钱折腾的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折腾的这个工具!

什么意思?表的价格?电池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50内阻仪?怎样的?

就是这个。感觉和你的那个内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感觉和你的那个内部差不多。

这种,非主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感觉和你的那个内部差不多。

这表精度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精度怎样??

精度还行吧,要求不要太高,我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表的价格?电池的价格?

表的价格

楼主:
最低配置的价格,202包邮

网友:
容量检测仪多少钱入手?

网友:
内阻仪是好东西,不过锂电池不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大堆闲置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原配的电池测试一下

这表多少银子?

网友:
淘了个的1030的前辈,对玩电池很实用呀。

网友(2019-05-04):
那个测量标准的东西那买的,我也买了一个表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2020-01-26):
为啥充电400就要用小容量的,且INR是动力电池吧
要我就换3400的容量型

网友:
为啥充电400就要用低容量的,且INR是动力电池
要我就换3400的容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