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R1-L061D扫地机器人被我顺回来了,顺便拆这个奇葩电池

楼主(2019-03-25):
上次发帖:美的R1-L061D 智能吸尘器,这锂电池也太像电解电容了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52

坛友说怎么不把机器人也拿回来,我思考再三,还是下手了。找了一个20来斤的纯铜变压器跟老太太换的这个机器人。
内部结构非常简单。
电池也拆了,感觉更奇葩,像电解电容,但里边不是铝箔,是铜箔。而且也没有电解液。

电路板正面就两个34063芯片

反面左边是两个LM324

就这里藏着一个8脚单片机12F1501

这个电池仓明显能摆下18650

下面拆电池是重点

妥妥的电解电容结构

里边绿绿的是塑料包裹

内部感觉比电解电容多层数,而且材料也不同。电解电容我记得是铝箔,这个是铜箔,而且两层黑黑的粉末不知是啥?锂...?

怕有生命危险,在室外拆解的,后来赶紧扔了,洗了好几遍手.
各位看看,这到底是锂电池,还是超级电容?

楼主:
网上卖的都说是锂电池

网友:
锂电  紫薯布丁

网友A:
艺高人胆大,居然没炸,恭喜,那么大一个Li字

网友B:
上次我拆一个手机锂电池,一拆开它就自己猛烈的燃烧起来,差点把手烧焦了,吓死我了,以后再也不敢拆这玩意了……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科沃斯的比你的复杂的多   这几天在折腾科沃斯的 把两个拼一个 一直在报警 头疼啊

网友:
估计扫不干净所以才被扔掉的···可惜了你的变压器了,换了这么个不中用的··

网友:
自己换18650可以用用,,,不过这个效果不行,吸的原理和我这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居然没炸,恭喜,那么大一个Li字

敢设计成防爆纹的形式,应该不会轻易燃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拆一个手机锂电池,一拆开它就自己猛烈的燃烧起来,差点把手烧焦了,吓死我了,以后再也不敢拆这玩意 ...

这个看电压值9.6/3=3.2V应该是磷酸铁锂,应该没那么娇气

网友:
3.2V磷酸铁锂?

网友:
能不能塞下3X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设计成防爆纹的形式,应该不会轻易燃烧的

你亏大了…这个东西我们这里废品站都不要,免费送的,变压器至少百元

网友:
看结构确实是锂电池,就是封装奇葩

网友:
谢谢分享。。。。。20斤的纯铜变鸭器换这个,亏乎?赚乎?喜欢就好!

网友:
美的这个扫地机真这么简单,上次看的电池这么小,就觉得不大对
牙膏不够,等送

网友:
确实是锂电池

网友:
就算变压器19斤铁一斤铜也是赔啊,不过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见过这样的锂电池,封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
锂电无疑,黑色的是锂离子活性物质,如果还多少有点儿电拆开遇到空气水分就会发热,铜箔也证明是锂电,另外要是超级电容电压也做不到3.2(3.7v),容量这小体积别说900,90都没有,20来斤变压器换到这种 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