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立创EDA怎么布局元件?

楼主(2019-03-25):
立创EDA怎么布局元件?
新手画好原理图,接着布局元件,可怎么也摆不好,像蜘蛛网一样

怎么像下面的大神那样布局漂亮的电路?

求指点

网友:
非高速板,能用就行
绿油一过,什么也看不出
等经验好了,自然就好了

网友:
地线不要画,最后空余位置全部铺地,看上去会好一些

网友A:
它这个好像是双面板的哦,不知道怎么弄单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好像是双面板的哦,不知道怎么弄单面的

元件置于顶层就是单面了,走线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单面?

网友:
其实你的也可以了,看看我画的才难看。。。。。

网友:
确实摆的不甚合理

网友B:
反正我感觉立创eda蛮垃圾的,用了一次不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感觉立创eda蛮垃圾的,用了一次不像用了

说得好像很N13的样子。适合自己的才好,否则对于不会用的人来说,“阿里狗”也辣鸡~~~~

网友(2019-05-15):
感觉在立创EDA中合理利用空格键做元件的旋转,可以减少很多线路的弯曲,再就是板子够大的话,过孔一少线看着也不杂乱了。我是觉得简单板子没多高其他要求直接自动布线也挺方便的

网友:
线路板布局一般都是手动的,根据个人经验和电路要求以及PCB形状来布局。

网友:
我现在用ad16 感觉还可以,几个零件选中,点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感觉立创eda蛮垃圾的,用了一次不像用了

立创EDA的确难用得要死。也可能是我不会用吧。弄了两个小时,都想砸电脑了。
后来发现能导出到ad,马上导出来来本地编辑,效率高多了。布局布线全改一遍,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