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简单拆个电脑音箱

楼主(2019-03-25):
不多说,直接上图
外观

面板塑料的,光面的,通电音量旋钮一圈蓝光

背面,外面贴了一层皮,很有磨砂感,个人比较喜欢这种,不太喜欢很光的那种

倒相孔

卫星音箱,前面也是光面的

背面

上面的功能面板,可以插SD卡,U盘,还可以蓝牙连接,四个功能按键

插SD卡,灯比较刺眼,如果改成雾状的就好了。

插U盘的样子

由于箱体是胶贴的,只能简单拆下,窥视一下里面
上面的功能面板,很简单,胶粘死了,不能无损拿出来,从缝里拍的照,将就看下。

蓝牙芯片

拆出后面的板子,不是变压器的,板子正面

背面

芯片来个特定

低音喇叭,什么标识都没有

功放板,元件很少,也是粘死了,从洞里拍一张,有两个芯片,散热器就简单一个铁片,发热应该不大,不知道是什么方案

完。

网友:
TA2025之类的芯片吧。。很一般了

网友A:
两个TEA2025吧。
看电源,功率应该不大。
楼主看看没音频输入时,底噪声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TEA2025吧。
看电源,功率应该不大。
楼主看看没音频输入时,底噪声大不大。 ...

听不到底噪声,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