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看起来功率挺大的电动车dc-dc。MAX 72v输出12v。可以在车上DIY了

楼主(2019-03-25):
破车上拆下来的。

外观,和控制器差不多。不过比控制器小很多

标签,没有写输出电流

三条线。一条公共,一条输入一条输出。

塑料盖板扭掉

不知道上盖可以掀起来。。。。

很简洁

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

管子,一个n渠道mos,75v80a,一个肖特基MBR20100CT,100v20a

芯片,电流pwm控制器

没了

网友:
看起来简单,不知道电流

网友:
我买了一个30A的,上面6个还是4个功率管。。虚标肯定了,但是带汽车喇叭没问题。

网友:
同样一个小的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电路没驱动变压器,也没光耦,没见过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楼主的拍照设备。
8848钛金手机好用吗?

网友:
这种是非隔离DC-DC,小心电压直通输出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吧 刚拆一个标准电路带保护

网友:
目测不超过40W

网友:
看内部功率也不会太大吧

网友:
这样可以在车上接音响了。

网友:
散热好的话百多瓦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