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锂电充电板降压充2.7v法拉电容求助

楼主(2019-03-25):
最近闲鱼入了几个法拉电容,想做太阳能和手摇应急灯。想用以前撸的充电宝(dw01)和锂电池充电(4056)的板子改成2.7v充电板。不知道是否可行?
求高手指点!

网友:
4056只能改高,不能改低吧。

网友:
可以串联三只二极管试下,可能有机会 二极管总压降控制在1.55-1.65v比较合适,小于1.55会充爆法拉电容,大了会充不满

网友:
法拉电容耐cao,直接用降压模块就好,不需要限流,可以在输出端加2.5的稳压管,防空载击穿

网友:
4056是线性的,即使能改低,充电效率也差,还是上dc-dc可调模块吧

网友:
别折腾了,这玩意儿漏电挺快的,如果是作备用应急灯,放弃吧,充满了放几天也没电了,而且2.7V的,就算充电到2.7V,连白色LED都点不亮吧

网友:
这东西2串,再加稳压管保护才好用。

网友A:
两串耐压5.4V,直接用4056充就可以了。这东西挺皮实的,一致性差不多,就不需要均压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串耐压5.4V,直接用4056充就可以了。这东西挺皮实的,一致性差不多,就不需要均压充。 ...

不要说“这东西挺皮实的,一致性差不多”,还是需要确定其容量基本一致,否则两电容器的电压不会相等。

市上串联好的,耐压5.4V的超级电容器成品,估计是配对过的两电容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