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下希捷硬盘

楼主(2019-03-25):
粗心大意接错硬盘电源直接炸了一块,还有一块西数也倒霉了(电路板发烫速度慢),马云家淘客电路板换上。

楼主:
过程不算难,把原先旧电路板八脚bios两边堆锡,在用自制的神器加热后断电电源,待锡熔化后轻轻提起就行了。新买的板子bios不能用还得拆掉再焊上原先的bios才能用。

图片是弄好后用废电路板示范的,渣渣焊锡请无视。顺便吐槽下手机网页发帖就是麻烦,希望app能快点上线!

网友:
自制工具很赞,改天也做一个,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程不算难,把原先旧电路板八脚bios两边堆锡,在用自制的神器加热后断电电源,待锡熔化后轻轻提起就行了。 ...

一直都有手机APP啊,新版旧版都有。不过我的新版好像是旧版升级过来的。

网友A:
我正要干这活儿,学习了。

网友:
换电路板原来这么简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要干这活儿,学习了。

需要注意八角bios的方向,焊错方向通电烧掉的话整个盘就废了

网友:
谢谢分享,土工具很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个坏了电路板,容量太小了,不想折藤。

网友(2022-02-21):
一定要板号一样的主板吗,同样的主板只更换8脚的bios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