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益MF-47万用表拆解及电源改造

楼主(2019-03-26):
近日买了20年(业余偶尔用)的精益MF47万用表由于去年受潮,接触不良而且测量偏大,又得拆开搞一搞了。
重点是原欧姆档为2号1.5V和15V, 我改造使用了一年了, 没有什么问题。 详图见后面。

做工还行,用了2个线绕可调电阻,内磁表头

楼主:
原表用的是2号1.5V和15V,这两种电池都非常难买, 就改造了, 用5号1.5V卷纸筒胶带站好就可以当2号用,
当时看空间比较大,15V用9V叠层加一个小的手机电池3.7V在加上本来的1.5V, 理论电压可以9+3.7+1.5=14.2V, 电池满电的话10+4+1.5=15.5, 所以这样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

楼主:
原始电路图中的1.5V和15V是独立工作的,去掉1.5电池10K档不会有影响。改造后的10K档必须安1.5V电池

楼主:
注意原始设计的1.5V和15V的负极靠的很近,改造后电池是串联的所以这里的2个电池负极片是不能接触不能碰到的,手机电池选体积小一点,9V的插头是用费叠层电池改制的,做好绝缘和固定,效果很不错,这种改造的优点是不适用不费电所以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A:
我20年前也买过南京47表,内部电阻和你不一样,至少6个以上线绕电阻。
可惜万恶的拆迁。。。搬家都丢了。

网友B:
我以为楼主要塞个大锂电进去,DC-DC一个1.5V和15V呢。

网友C:
你这表不是受潮,而是电池漏液造成的腐蚀。建议尽快处理干净。

网友D:
15v电池确实不好买,我有个这个表是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表不是受潮,而是电池漏液造成的腐蚀。建议尽快处理干净。

漏液是好多年前的事,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楼主要塞个大锂电进去,DC-DC一个1.5V和15V呢。

以前想过,感觉有点麻烦,加电路加开关,如果忘记关了空载也会耗电的,还是这个省事,不使用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年前也买过南京47表,内部电阻和你不一样,至少6个以上线绕电阻。
可惜万恶的拆迁。。。搬家都丢了。 ...

呀,土豪,我们做个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v电池确实不好买,我有个这个表是9v的

好像老表都是15V的,按电路图我的Ig是37.5ua,现在是46.5ua,感觉以前的更好点

网友E:
我想着我那个是一个9V一个1.5V,这表电池多少伏就没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着我那个是一个9V一个1.5V,这表电池多少伏就没能用了?

15V的电池我从来都没有买过,所以10K档也从来没有用过,但目前我的9V实际是9.7+3.7+1.3=14.7V, 欧姆旋钮感觉还有至少一多半可调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土豪,我们做个朋友吧

我原来住城中心所谓的古城,现在住郊区=没有田地的农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V的电池我从来都没有买过,所以10K档也从来没有用过,但目前我的9V实际是9.7+3.7+1.3=14.7V, 欧姆旋钮 ...

多少伏表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伏表就不准了?

不准?什么意思,电池不够电的话欧姆调不到0位,和表准不准没有关系吧。至于电池低到多少V调不到0我没试过

网友F:
15v叠层不好买,不过模拟表用15v电池消耗很慢,以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5个cr2032串联整进去,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v叠层不好买,不过模拟表用15v电池消耗很慢,以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5个cr2032串联整进去,很耐用。 ...

对这也是办法,我也是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搞一搞,我原来还想用一个9V叠层加一个6V叠层串联的,反正里面有空间一般也不经常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