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一个不务正业的茶农)拆解17款松下蓝牙车机FC6000TN.加音频输出接口

楼主(2019-03-26):
这车机是去年论坛里收的.价格不便宜.

加音频输出接口主要是为了装车载低音炮,

如果你说为什么不买高转低?那是因为没钱.音质不好

好吧.实话是我想拆它很久了,手痒了!

废话不多说。看图,型号Panasonic FC6000TN

当初买的时候看中的是他标准尺寸.买回来才发现比旧的那一台还是大了2mm

过程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有螺丝就拆就对了.

当拆下面板那一刻我惊呆了.这是飞线吗?你是松下啊.你怎么可以飞成这样子.

先来看看面板.蓝牙模块集成在面板上有屏蔽罩

翘了半天才发现是焊死的.

松下的mn103sm43ub 不用查资料就知道是屏驱动

25q128a这是闪存.好像24q.25q开头都是闪存.

后面128是容量.除以8.这个是16m闪存

拆掉排线.可以把面板框和cd一起抽出来

这个cd感觉也是普普通通.

内部空间好大.

现在来看看主板两个主要的集成块

集成度真的越来越高了.

想不明白的是这个70F3939B.查不到资料.看电路走线应该是cd有关.主控已经集成了cd功能.

为什么又要独立加一块cd芯片?为了音质?不过蓝牙。收音。U盘。aux。cd里面,要属cd的音质最好(都是播放mp3)

好了.接下来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功放块.当当当!!!tda7850.好吧看错了是tda7851f.

有一点点失望.当初可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200多大洋)

电源管理芯片就没什么好看的了也就那样,,

值得一说的是滤波电容总量达到了9400uf

7851的滤波电容是红宝石的,这个应该不是假的吧?现在看到这个牌子的电容就想到tb一颗4块的63v10000uf:curse: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好了。已经过完手瘾.要干正事.顺着功放块...找出运放jrc4580

后面板找个合适的地方打孔按接口.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不用屏蔽线?没有!手里只有杜邦线!

还想要问怎么不接在电容后面?怕手残,把电容焊掉了.运放后面刚好有测试点.顺手就接了!

让你们看看松下的最新飞线技术,

最后是主板背面.有很多接口,不知道是干嘛的!

最后打个广告:

自家种植。自家采摘,自家晒干.最正宗的福鼎白茶

100g试用装领劵后只要14.9包邮

福建福鼎的快递最低都要10块以上加上包装.

茶叶差不多就是白送了

您只是出个邮费钱

网友:
买来真贵啊

网友A:
面板是商家开模后换上的,感谢华强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商家开模后换上的,感谢华强北......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操作?

呵呵。面板风格、飞线插头、线束处理和原车机的风格完全不配,一般人看不出来,你亲手拆一台原配的车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是奇骏天籁等车机主机加屏幕改的双锭面板,杂交机来着!
没改的也就卖四五十块钱,改了可以卖两三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奇骏天籁等车机主机加屏幕改的双锭面板,杂交机来着!
没改的也就卖四五十块钱,改了可以卖两三百块 ...

大众的也有 基础款带蓝牙usb的大面板 改标准双锭 我的车就是双锭位 大面板宝来车机也有了 就是买不到魔改面板 买成品是要接近三百 大面板车机才三四十 不知哪里能买到改装面板零件

网友:
你吃糠的  非红宝石

楼主:
哎。。蓝牙坏了..可以被我硬撬撬坏了

网友:
这个改的虽然糙些,但底子还是比PURE山ZAI的垃圾好多了吧!

网友C:
土豪哇,咋买新机拆着玩?

网友:
这个杂交机器卖了好几年了,确实是半山寨的组合品,但是很难理解当初谁为了这个花那么多钱去开的模具。PCB也是切割过然后组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哇,咋买新机拆着玩?

不是。这是去年买的,装车上.今年加低音炮,才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是去年买的,装车上.今年加低音炮,才拆的

看着像新的,一点灰尘也没看到,早年修车机,都是刷子扫,再吹,才能见真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新的,一点灰尘也没看到,早年修车机,都是刷子扫,再吹,才能见真面目。 ...

能买到没改的话.像楼上说的几十块钱就很值了。音质的确不错

网友:
缤智低配好像就是这个车机,楼上说了这个是拼装机所以你才看到了那么多的飞线原厂的是不会有飞线的,面板的有画质调整的哪个板是原厂电路下面那一层就是山寨的了 不过只是控制电路也不影响音质就无所谓了 不过价格是真贵,一般拆车的就3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买到没改的话.像楼上说的几十块钱就很值了。音质的确不错

早年买车机,追求收音效果,道奇车机不错,三星车机收音也还行。

网友(2019-10-10):
论坛专家好多啊!  我也搞了台松下车机!

网友:
100大洋2台包邮  撸了2台  音质平平 听响而已

网友(2020-03-31):
谢谢提供,下次购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