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想入个米沃奇2504,请教用过的坛友一些问题

楼主(2019-03-26):
第一个个问题是听说2504电子扭矩很多坛友说不适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个问题是它的软启动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是某些情况下偶尔发生,还是常规状态呢?

请各位坛友赐教

网友: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就好比你吃饭是先用左边牙齿,还用右边牙齿? 有些网友闲得蛋疼才去讨论这些,别人一流大厂,能不知道利弊吗?

网友A:
不太同意楼上的,2504使用上确实非常别扭,主要是电子扭力自停非常有问题,没有机械打滑的精确易控制。我入手过两把2504,验证了确非个别现象。如果你拧螺丝多,我还是建议老款的2403或者2404,如果你主要是用来钻孔,那么2504没问题。

网友:
2404,拿着,18v重量,12v的动力,建议得伟796,791,不是很重,力气,转数却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同意楼上的,2504使用上确实非常别扭,主要是电子扭力自停非常有问题,没有机械打滑的精确易控制。我入 ...

那请问一下 , 这个软启动又是咋回事啊

网友:
软启动就是控制了启动电流,用的时候是慢慢转起来的。

网友:
我海淘买了个米沃奇2407,才310元,配了个国产12-18v充电器,105元,自己DIY了2个电池,一个三星25R电芯,一个三洋RX电芯,电池成本100元左右。

干活的电钻,过于追求颜值、造型、小巧没必要,质量和价格才是王道,哈哈!

网友:
手上有2453,也想入一个2504,正在观望中,

网友:
2404加2804都不错

网友:
2504颜值党必备

网友(2019-09-06):
楼主入了吗,感觉怎么样

网友(2021-08-22):
有要的吗,都是国行

网友B:
多钱?加了夹头的长度多少?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B:
多钱?加了夹头的长度多少?

原装夹头,是一样长的

网友:
软启动是慢慢转起来  无刷机器都可以

网友:
报个价,全套?

网友:
配置按2598,什么价?

网友:
2598刚到手,其中2504有个变异,低速挡扭矩大,高速挡扭矩小。软启动低速挡不明显,高速挡明显。2553自攻螺丝档有特点。某雨全套1750,不要充电器1650

网友(2021-11-16):
2504比较重,用过博世和得伟12v,个人感觉DCD701最顺手,2504很重,当然最大支持13mm,其他也就那样,冲击还是锤击基本是摆设吧,反正我钻8mm的混凝土墙还是费劲,这种还需要正经的电锤的,2504原配夹头不舒服,我换了个rohm的,手感好一点,但平时我用的时候,首选701,毕竟握持舒适,轻便可靠,米沃奇这个我基本就是摆着的,当然软起动习惯了也还好,也不是啥事。我自己感觉米沃奇可能更适合重度使用,毕竟这么中,用料这些应该更好一点,比如外壳更厚,内部部件更结实?这些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