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L30N60是mos还是igbt

楼主(2019-03-26):
国产无刷角磨机上的驱动板,无输出,拆了查看这几个元件。

有一个击穿,其他的按mos测量都是坏的,但是按igbt测量都是好的。百度搜不到,淘宝里有的写mos,有的写igbt。所以不知道啥了。

网友:
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摸死管

网友:
30N60  这样的命名方式,一定是MOS管啦,直接就是,电压,电流参数标出来了

网友:
K30N60HS Fast Igbt TO-3P K30N60 SKW30N60 SKW30N60HS IKW30N60HS TO-247 30N60
Reemplaza K20n60hs Skw30n60hs
就这段好像靠谱点,是IGBT

网友:
淘宝有卖
说是场效应 MOS管

全新 SL30N60 MOS场效应管 TO-247 测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