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GOODNESS YH500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拆解与测试

楼主(2019-03-26):
两百多的耳机 ,构造比较复杂,做工算精细,今天就详细的看看控制板和耳机单元的构造,有什么特别的。
一楼拆解研究构造

先拆下来耳包

大口径

拆单元

喇叭磁铁比较大。

麦克风

这个是什么呢?

两个调节旋钮,看着就高端

背面有芯片

详细的看了,竟然打磨了 ,应该是功放芯片

另一面也有这样一枚喇叭单元

拆下来,看到有接线,说明是可以工作的。

往下还有接线 ,继续拆。

外面装饰的部分

拆下来,这个貌似是发光板

继续拆另一侧

这面也有电路板

仔细观察,貌似只是用来接线,固定线的。

这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喇叭,我猜是高音喇叭。

楼下继续 ,看看是否有假的喇叭

楼主:
『 帝道 』GOODNESS YH500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的拆解与测试!
因构造复杂,拆解图片颇多,所以本文分三楼介绍。

二楼:耳麦测试

上可调电源

接入供电端 ,首先有灯亮起

就在这里 ,原来里面是灯光。

拆下来的发光板

通电测试

挺漂亮的。

研究了一下总电路 ,找到供电接口

供电后,两个电源发光板都亮起来

拆开发光板,里面是这样一个LED,单独带基板 ,做工还不错。

发光板构造

拆解测试全家福。

请看三楼

楼主:
『 帝道 』GOODNESS YH500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的拆解与测试!!

三楼:拆解喇叭单元,研究构造,看看是不是假喇叭。

拆下来低音喇叭电源,

这个磁铁够大

喇叭座,开的大小不同的圆孔

喇叭和麦克风

麦克风上的标识

研究这个喇叭,貌似高音,
拆拆就知道。

里面

撬开上盖

确实是喇叭,有个拱起骨架

拆开带线部分,里面有音圈 ,看来是真喇叭

看看音圈,还不少呢

磁铁部分

原来真是小高音喇叭。

看来这个耳麦,做工可以,用的都是真货 。
这样详细的拆解不常有,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就大胆的拆一个,
这种都用耳放芯片,做个助听器也许可以。
完毕,谢谢欣赏。

音质好上一点点,详拆EXAVP EX820头戴式游戏音乐耳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16

网友:
拆的够彻底,耳机关键是喇叭单元,带耳放电路的,单元的灵敏度到可以低一些。

网友:
说实话,这电路板的焊功对不起200多的价格

网友:
看起来够大,声音应该可以

网友:
認真發帖,线如麻哈哈

网友A:
这用料、这做工,20不能再多了!

网友:
后面那个是增加低音效果

网友:
这做工很一般啊,磁铁还不是强钕磁的

网友B:
谢谢分享。。。。。沾上游戏二字的东西,价格都是翻倍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沾上游戏二字的东西,价格都是翻倍的贵。。。。。

买个一百块到电钻,感觉挺贵,买个二百多到耳麦,反而觉得挺直 ,乖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料、这做工,20不能再多了!

我这里三块钱一个 ,买着几个玩,顺便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一百块到电钻,感觉挺贵,买个二百多到耳麦,反而觉得挺直 ,乖乖  ...

哈哈。。。。。黄尚果然与大众想法布衣样。。。。

网友C:
看不出来值20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值200的样子

带耳放,带高音喇叭。品牌都不便宜。

网友:
看着很炫酷啊,要早几年我肯定很喜欢,现在喜欢简约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沾上游戏二字的东西,价格都是翻倍的贵。。。。。

对,没错。

网友:
做工感觉一般,塑料材质看这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