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UP爱普VS605无线吸尘器拆修

楼主(2019-03-26):
锂电池供电的无线吸尘器,无法开机,拆开并修复一下。

1、外观

2、打开手柄

3、ATTIY24A-SSU单片机来控制操作的

4、电路板背面

5、继续拆

6、锂电池组拆开,五节2200mAH的动力电池。有谁知道这个电池是什么品牌的?

7、开始修障,按开关后无法启动,先查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为10.5V,它的正常最高电压应为5.5V。顺路径查到供电IC,型号为6203,查参数是低压差三端稳压器,它的正常输出应为5V,现在是10.5V,且温度高于正常状态。手头没有相同的IC,用三端稳压78L05代换后,故障排除,能正常使用了,庆幸的是单片机超压后没有损坏。后来发现,只要接上21V电源,利用手柄上的DC5.5/2.5插座对电池进行充电,三端稳压就会急聚发热直到损坏。跑了电路,发现充电通路很简单,就串联了一个SS14肖特基二极管与电池供电部分进行隔离,然后就直接通到6203三端稳压器了;电路上唯一有关联的是通到电量显示部分的电阻是27K,但即使电量显示这部分出故障电流也极小,也不应产生什么影响。不加外来电源充电时,三端稳压器正常工作。这个故障暂时无解了......,锂电池只能取下来直接充电了。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电池包、保护板、充电控制都不含糊,还可以。

网友:
请教各位:12v,100w的吸尘器如何能用上18v的电池包?

网友:
这吸尘器做工不错的

网友A:
3端稳压芯片耐压不够,充电器的尖峰把它击穿了

网友B:
不错,吸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端稳压芯片耐压不够,充电器的尖峰把它击穿了

6203的最高输入电压为40V,充电电源是21V,理论上说应该没有问题的。用了不同的电源都出现这个现象,电源的原因应该也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吸力怎么样

吸力没有220V的大,吸吸小东西可以

网友C:
检查一下贴片电容是否有漏电。

网友D:
这个吸尘器应该价格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吸尘器应该价格不便宜了

还好还好,我捡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贴片电容是否有漏电。

那两个电容都是三端稳压器输出端的,输入端除了一个贴片电感没有其它原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6203的最高输入电压为40V,充电电源是21V,理论上说应该没有问题的。用了不同的电源都出现这个现象,电源 ...

另一种原因是,有刷电机会产生干扰,需要加参数合适的压敏电阻,再加24V等稳压管试试,没有稳压管和压敏电阻等,可以用1W的仿流明LED灯珠串联,把导通电压串到24V。

网友F:
稳压芯片输入端加个限流电阻试试,阻值按到芯片有7V来计算
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一种原因是,有刷电机会产生干扰,需要加参数合适的压敏电阻,再加24V等稳压管试试,没有稳压管和压敏 ...

只是充电时会出现故障,与电机及开机使用状态无关的

网友:
这无线吸尘器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芯片输入端加个限流电阻试试,阻值按到芯片有7V来计算
木牙膏了

我试的时候是21V电源,然后串了电阻限流试的,当时电源输出的电流才0.3A左右。感觉一但加上外接电源充电,三端稳压器的负载就变大了,最终就过载损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试的时候是21V电源,然后串了电阻限流试的,当时电源输出的电流才0.3A左右。感觉一但加上外接电源充电 ...

串21V输入电源上?
要只串在三端稳压器输入端,估计用1K电阻差不多(假设那三端输出电流不超过14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21V输入电源上?
要只串在三端稳压器输入端,估计用1K电阻差不多(假设那三端输出电流不超过14mA) ...

可能原贴子中不是很直观,我在一楼的最后加了一张图。不接电源时,锂电池一直在对三端稳压器供电,这时三端稳压器工作正常;一但再加上外接电源,三端稳压器就发热了,这时如果电池是满电21V,那么在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上实际并没有变化多少。您说的串电阻实质就是为了减少三端稳压器上的压差,从而减小其耗散功率,现在的问题是同样电压情况下,不接电源仅电池供电,其不会发热的,所以我就想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