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硬件博物馆——拆一个5v稳压直流老电源,看看能不能进博物馆

楼主(2019-03-26):
地摊货,当时觉得这表头装的奇怪,电压表装个电流表表头
还不到1Ma的量程,有什么蹊跷呢,故此拿下

表头量程只有500ua

成色可以吧,包浆十足

过去那种铁支架

底部好多螺丝,肯定有固定变压器的

后面处理有点草率,三无产品

开盖,

大铜螺纹柱子,那时铜都不要钱的

看看瓤子,我去,简陋了点啊

变压器还不错,老式的,估计是纯铜打造,输出9v

开关,带灯的那种

还有输出滤波模块呢,有点多余啊

该模块接线

整流滤波模块,有点简单了

知道怎么稳压的了吧,是个7805,用前面板散热,原来我以为是分立元件呢
搞个虎头蛇尾,输入还挺像回事,越往后越简单

表头,什么县里生产的

这个最奇葩,用电流表指示电压,我都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了

测下输入电阻,大致500欧,估计没事,冒险通电

开关灯亮了

表头指示还挺准,这就是5v的意思啊,
你就不能换个电压表头吗,怪不得厂家都不敢写上去

看看输出4.9v

加个1K负载,降低2mv,电源内阻0.4欧姆,1A时估计下降到4.5v了
看这变压器1A应该可以

网友A:
滤波那个板子好像是后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那个板子好像是后加的

都是分立模块,谁知道呢

网友B:
这个2mv应该是线路损耗,前面有7805不至于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mv应该是线路损耗,前面有7805不至于下降的

哈哈,有空试试,看看能带动多大电流

网友:
这估计是厂家出的套件,电路板上有7805的安装位,7805由于没有散热片温度过高被改装到铝面板以加强散热,500uA表头串联一个电阻就是电压表了,表盘刻度就沿用了原刻度减掉两个0,EMC滤波器是后来加的,对于工频变压器似乎意义不大。

网友:
以前老贵了,现在倒是收藏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滤波很足啊

网友C:
那个时代的人太笨,没有现在的人玲珑剔透,还不会用铝代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时代的人太笨,没有现在的人玲珑剔透,还不会用铝代铜

哈哈,所以说,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

网友:
这个东东不孬,求赠收藏

网友:
像当年某个高手DIY的。

网友:
500微安,能做啥用?

网友D:
上小学时做了个可调稳压电源都比这好n倍,317扩流双显带灯电压电流表,短路 过压 过流 过热保护,温控风扇,电压粗细调,开机输出防浪涌,加速泄放电路,多绕组自动切换,拿出去到处显摆去,小伙伴经常来借,用来做两路功放板儿然后再卖给他们,用了好多年都没坏,再看看这玩意儿,赶快找个垃圾桶,是它最好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小学时做了个可调稳压电源都比这好n倍,317扩流双显带灯电压电流表,短路 过压 过流 过热保护,温控风扇 ...

专家就是NB,电子世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家就是NB,电子世家吧

谈不上,老爷子是个半瓶醋,算是启蒙,直流 ,串激 并激电机,三相电机 单相交流电机这类是他教我的,小学三年级做出第一个无线话筒,拿收音机当接收机,那时他很惊讶,但不太支持我搞这个,第一本自学教材是八几年出版的印有毛xx语录的书籍,叫无线电,纸张都快碳化了,里面的东西很原始。为了自学方便,吵着买稳压电源,告我电压够稳的了,不给买。于是查阅大量资料自己做,很多时间都泡书店了,照猫画虎最终效果还不赖,变压器拆那种报废台式的老话匣子里的,半人多高,低音喇叭小脸盆这么大,放了好多年最后到初中时做了个有源低音炮,也是半人高,开开轰天动地的,多次被朋友借走,后来还做了一台立体声功放被一起借走用来学校班级开联欢会用,低音炮最后送人了。总之就是爱好驱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谈不上,老爷子是个半瓶醋,算是启蒙,直流 ,串激 并激电机,三相电机 单相交流电机这类是他教我的,小 ...

你老爷子半瓶醋,到你这都一坛子醋了,结果,你儿子开盖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再来一坛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老爷子半瓶醋,到你这都一坛子醋了,结果,你儿子开盖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再来一坛儿!:t ...

然而我只有一个女儿,对这些毫无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而我只有一个女儿,对这些毫无兴趣

感谢郭嘉好政策吧,恭喜你,可以生2胎了,抓紧培育继承人吧,别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

网友:
大忽悠。这是不是你自己在家加工出来的轮椅配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