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干点小零活,使用频率不高,维克士的万用宝合适吗

楼主(2019-03-26):
比如锯个凳子腿什么的,上次帮老头子去锯几根木头一身汗。还是得搞个电动工具,但使用频率不高。看中了WX679,不知是否合适。求达人解惑。

网友A:
用曲线锯吧,比万用宝锯得快些

网友:
不是什么达人,我自己买过其他电动螺丝刀,觉得一般使用还是可以 ,经常使用的话最好买那种有保护装置的,就是拧紧了就自动停止再继续拧。

网友:
用丹木林的锯子就好了,万用宝适合装修完以后做擦屁股的小打小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曲线锯吧,比万用宝锯得快些

曲线锯锯厚板容易斜,而且容易锯成波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曲线锯吧,比万用宝锯得快些

好吧,某宝先搞个便宜的曲线锯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锯锯厚板容易斜,而且容易锯成波浪

我要求不高,只要把桌腿锯断就行,歪歪扭扭没事

网友:
万用宝不是这么用滴,虽然全能但只适合小打小闹

网友:
刀马锯吧 更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求不高,只要把桌腿锯断就行,歪歪扭扭没事

看了你想用万用宝,万用宝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被操作物体(比如你的桌子腿)如果不是牢固固定的(哪怕脚踩着都没用),效率是极低的,因为万用宝是来回抖动操作,固定不牢固,被操作物也会跟着一起抖,绝大部分能量都花在抖动上了

网友C:
锯木头弄把手感好的手工锯比万用宝强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锯木头弄把手感好的手工锯比万用宝强多了

正解,特别是对于偶尔用用的来说。锯木头真正好用的电动工具还是电圆锯吧?
先前我也准备买个万用宝,但看了其功能介绍及视频演示特别是坛友们的意见,果断放弃。感觉那东西连个好玩的玩具都算不上,更别说干活的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特别是对于偶尔用用的来说。锯木头真正好用的电动工具还是电圆锯吧?
先前我也准备买个万用宝,但 ...

万用宝也有用,平时DIY时平面打磨很方便,还有外壳开槽开方孔是神器

网友:
暴力锯桌腿的话,最好的选择是马刀锯,比较爽的。

网友:
锯木头好用的电动工具应该是电圆锯万用宝这玩意,用处不大

网友:
开孔打磨用万用宝,切割还是手动吧,切完不是帕金森也变成帕金森了

网友:
万用宝不行,力量太小,

曲线锯可以,

网友:
万用宝锯木头太慢,还是往复锯吧,不行曲线锯也凑合

网友:
可以用角磨机加无齿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想用万用宝,万用宝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被操作物体(比如你的桌子腿)如果不是牢固固定的(哪怕脚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