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求助:低音喇叭上面有四根线,左右个两根怎么接线呀

楼主(2019-03-26):
低音喇叭上面有四根线,左右个两根怎么接线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喇叭,有两根是通的接功放板有声音,另外两根是开路的,接功放板没有反应

网友:
测量这两组接头的电阻,看看是不是两组音圈。还有,看看是什么功放芯片,是分组输出还是共用一个功放通道。

网友:
喇叭正面能看见不/确定不是同轴喇叭?

网友(2019-09-13):
有两组线单盆的一般是双音圈中低音喇叭,低音效果好。比如奔驰的LOGIC7哈曼卡顿金属盆双音圈中低音喇叭。

网友:
音圈可单独 可并 可串工作,但是相位必须接正确,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
一般双音圈喇叭是针对功放输出受限的场合,

比如车机,功放最大输出40W,无法再组成BTL了,而实际还需要更大功率;那么可以多加一路功放用双音圈喇叭。

功放输出足够,可以直接正对正,负对负并联即可。

网友(2019-11-07):
应该是所谓的同轴喇叭吧,家里的索威桌面小对箱就是类似这样的接线,并且两组中间还有个分频器,另外,在接线时候一定注意相位,否则声音没法听,也许都听不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