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道是用在哪的宝贝

楼主(2019-03-26):
铝合金外壳,看到外壳好看,本来想做T12烙铁外壳,一直没有实现。

就2个接口

后面 LED显示

电路板也简单

百度也没有查到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纯粹猜,我看到有摄像头,就是在停电的时候供应电力的吧。维持正常的电源给摄像头使用。提供网络地址。如果电力恢复就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
接云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猜,我看到有摄像头,就是在停电的时候供应电力的吧。维持正常的电源给摄像头使用。提供网络地址。如果 ...

里面没有电池,停电怎么供电?

网友:
感觉是通过红换选摄像头用的设备,通过485和摄像头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云台控制器
https://wenku.baidu.com/view/f3ff1518804d2b160a4ec01a.html

论坛高人真多,真的是云台控制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没有电池,停电怎么供电?

那就不是一个供电装置,只是提供电力和网上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