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10.8V锂电钻 之 1:移植电池芯

楼主(2019-03-26):
年前坛友搞活动,收得一套伟泰克双速充电钻,可惜运气不好没电池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42

一直吃灰也不是办法,何况体质比手上的大虾好些
但马老板家电池也不便宜,因此就有了这移花接木帖

只能委屈大虾了

今日主角

伟泰克电池的极性和大虾不一样
只能以电芯为主了

先拆大虾的电池

保护板上只有放电的MOS管
(空位是并联的)

电池触片位置不同,得改
直接也装不进去

拆保护板

保护板背面

保护芯片用的DW01,3只串联

保护板拆掉触片,试试伟泰克的电池壳,黄圈处干涉了

把两边凸出的棱边铲平

可以到底了

标记触片要改到的位置

壳子充电口这里也要改一下

先把充电插座放平,减小高度,方便卡触片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电池触片也要改铁的,剪掉一脚

还得扭转一下适配外壳

板上重新打孔,焊接触片

并用铜片加锡,提高强度和减小电阻

左右位置可以了
当然壳子触片开口也加工了一下

充电口这里的隔片先去掉

焊上电芯

发现装进去后电池底盖扣不上,发现是整个电芯高了点

去掉底部塑料保护框

用高温胶带绝缘

顶部去掉部分塑料,提高容纳空间和固定电池触片

底盖内部底面的加强筋也烫平(没拍)
一番折腾终于扣上底盖了
PS:其实都还高了点,下次换芯再看怎么搞

削了块塑料片挡住充电口,美观了

电池完工
后来又削了3小片塑料,插进电池插片里,当绝缘和加强

移花接木工作电池部分完成了,由于充电钻电池槽极性是反的,没法试,用万用表测试没问题
后续改充电钻和座充,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2:改座充和充电钻接口
文章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45

移花接木改伟泰克锂电钻 之 3:移植电压表和照明灯
文章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73

网友A:
前排占座,我的割麦子也该换电池了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电池二块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座,我的割麦子也该换电池了

偶还是等电池挂了再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还是等电池挂了再换

元首是不知道啊,那破玩意空转没问题,拧螺丝也还好,上阻力大的钻孔就保护了,正好把戴森吸尘器的电池拆了6节LG的20A动力电芯,抽空换上去

网友C:
我觉得你不应该改电池触片位置,麻烦,还不如拆开改座的触点,一般那边是线,换下位置即可。

网友:
改得不错,几经周折这个免费的充电钻终于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触片也要改铁的,剪掉一脚

元首真是费脑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电池二块五

是呀,这个折腾挺费时间的!
原电池是比较渣,新撸了2块钱一节的三桑动力电芯,更便宜了

网友:
貌似还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是不知道啊,那破玩意空转没问题,拧螺丝也还好,上阻力大的钻孔就保护了,正好把戴森吸尘器的电池拆 ...

偶一般用用还行,没遇到保护

坛友那里撸了电动工具电池,本打算换。昨天到了,拆开看还不错,拆散可惜,再等等

网友:
移花接木 嫁接改造 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这个折腾挺费时间的!
原电池是比较渣,新撸了2块钱一节的三桑动力电芯,更便宜了 ...

哪撸的,什么货色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不应该改电池触片位置,麻烦,还不如拆开改座的触点,一般那边是线,换下位置即可。 ...

如果只有方向反,当然就不用这么麻烦

不改电池触片可没法与充电钻里面接触

网友:
这个可真费了功夫

网友:
你这改动也太大了!真的有点委屈虾牌了,其实虾牌的机身形状、电池通用性特别是两节的钻头夹都要胜过伟泰克。伟泰克的钻头夹是很好看,但无中轴锁定功能的电钻使用单杯夹头,装卸钻头/批头时不太好用,弄不好就装不牢、卸不下。
这款充电钻及电池、充电器我也在研究中,我当时另购的备用电池包刚好跟你的虾牌用的是一样的保护板,只是伟泰克的电池包保护板是设计在电池包底部的(不像虾牌在头部),按说你只需自己做三个触片就可以的。另外不知道你收到的充电座是那一款,那种结构复杂带芯片的应该是与这种保护板不匹配的,简单调换一下+、- 极触片还不够。看到你的保护板带有充电用的DC座,不如直充更省事。注意:这种保护板充电是通过P+和C-(也就是中间触片)进行的。
伟泰克原装电池组有一款是下面这样的(我的电池保护板坏了,P-和B-直连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撸的,什么货色求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这里的,电池早没了
偶昨天收到的,貌似全新库存,2并5串,10个三桑电芯

网友:
不让打赏了!
折腾的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真会折腾!前几天该坛友又优惠出了一批宝贝儿,元首没有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