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呵呵,25KV高压测试棒。

楼主(2019-03-26):
RT,内部很简洁,过时的工具了。~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是延长棒。现在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知外壳什么材料的那么细,25KV听着都吓人

网友:
单位有支泰克的,外形是又粗又长,不过估计里面差不多
只剩9M了

网友:
在过去用于测量电视高压的

网友:
高压探头,电阻多大,1000:1的?

网友:
最早是一根高压金属膜电阻的,500M,后来改成三根短的串联,可是不好算,应该是167M左右严格说,还没过时,如果豁的出去的话,10KV线路用47或500型的50UA档还是可以测一下的,如果换用50表,35KV线路也是可以测一下的。注意:举手有危险,投足需谨慎
高有危险,一触即死,严禁触摸,违者罚款

网友:
        这几个电阻不错~!

网友:
这么小 能行吗?

网友:
看接口,这是电疗用的 ,( ′◔ ‸◔`)

网友:
那3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电站用的,长度安全距离达不要求,变电站用于检测验电的那根棒应该至少有1米长,因20~35kV的安全距离为1米。

网友:
检修CTR电视机的标配工具,用于测量电视机行输出的阳极高压。南京金川电表厂出品,和金川电表厂的FM47型配合使用。当年一块MF47万用表、一个25KV测试棒是电视修理行业的标配。

网友(2021-04-01):
发不了帖子

网友:
您好,我也有一根类似的表棒,别人给的。线断的很彻底,能帮我拍一个尾巴的照片吗?就是想知道红黑香蕉头与夹子怎么连接的。